[电动] 给得伟18V改锂电池做了个平衡充

楼主(2019-05-25):
十年前,收了一堆得伟18V的洋垃圾,时过境迁,现在国产工具已经做的很好了,但这些洋垃圾丢了也可惜,镍铬电池实在不好用,必须要改锂电。但这个电池壳很不适合装锂电,18650只能最多勉强装8个,没办法最后装了5个单窜算了。收的全新新乡阳光的动力电池,好像还可以,主要是便宜。但在马刀锯上蹂躏过后电压就不平衡了,个体差0.2V,想来想去拆开了平衡还不如做个平衡充呢,反正就5串,以后还可以上个体差异大的垃圾电池。

深水宝上买了5片5V2A的电源拆机板,做工不错,共模电感,XY电容压敏齐全,独立MOS的方案。一块多钱一块还包邮,不过我买完后就不包邮了…………用铜线串起来

找了两个一样的防水盒盖子,打算面对面扣,刚刚好

背面做个木条支撑,免得短路了。

雕刻机做的板子,4056做充电管理。个人觉得4056蛮好用的,不是4.2000000控,那点小电压不在乎。我买的还是TC4056,便宜。

盒子上开洞,做显示灯,另外刻了文字上去

板子焊好了,这也就是没有用成品板的原因,集成化一点。当然也是为了吧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不然不舒服。
接线留那么长是为了适应多种充电方案,比如2S和3S可以同时充。

用个油性笔填填字,手艺一般…………

线串三个电池试试,nice!

把线都装好,合盖!

就是这货,我改的锂电,主要是不动外壳,缺点是只能装单串,耗电大户还是有点吃亏,但比镍铬好用多了,还便宜。

吧6P的航空插座装上去,试试,OK了。只有网线,无视………………

充电中,完工!

顺道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我买的5V2A电源有一个有点问题:
上电有时候无输出,断电后几秒内再次上电就正常了,应该是OB2362的方案。
检查过芯片启动供电电路,驱动电阻,供电二极管和电容都正常,无输出的时候电压达不到OB2362的工作电压。
有时候用万用表电压档触碰供电二极管阳极会启动电路,排除虚焊,WHY?

网友A:
为什么坛友都管这种独立充叫平衡充呢?独立充冲出来的电压会有些许差异而平衡充充出来的电压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B:
既然工程做这么大了,买拆机电源时怎么也应该富余一两个。为了组装后电压、电流尽量保持一致,没必要省那两块钱。

网友:
给得伟18V改锂电池做了个平衡充

网友C:
网线做充电线?不知道网线单芯最大可过多大的电流

网友:
最好加个小风扇,另外4056一定要加散热,不然温度一高电流就掉了

网友:
板子刻得非常漂亮

网友:
动手能力真牛,每路再加个那种手机电池电压电流容量测量表,就和买的成品A6平衡充一样了,

网友:
那个电池盒能装5节21700吗?

网友:
雕刻的真漂亮!没子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工程做这么大了,买拆机电源时怎么也应该富余一两个。为了组装后电压、电流尽量保持一致,没必要省那两 ...

哎。。。。。我这人就这样,吃亏无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做充电线?不知道网线单芯最大可过多大的电流

优质的网线0.2的线经,过1A是毛毛雨了

网友(2019-09-06):
这个还真的是有读书的才做得出来,佩服

网友:
其实用一段时间,不平衡后,打开盖子单独充电平衡一下,不用每次都平衡,

网友(2019-11-26):
有时上电不启动,启动电阻改小一点,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
哎!不会做,能不能做个卖给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坛友都管这种独立充叫平衡充呢?独立充冲出来的电压会有些许差异而平衡充充出来的电压是完全一致的 ...

平衡充就完全一致?没这么高精度吧  普通所谓的平衡充 就是往多个碗里装饭 小碗多了就撇掉一些
这个独立充就是多大的碗装多少饭不浪费   结果都一样保证大家都装满

楼主(2020-03-29):
引用 网友D:
平衡充就完全一致?没这么高精度吧  普通所谓的平衡充 就是往多个碗里装饭 小碗多了就撇掉一些
这个独 ...

平衡充的意义正好在于不需要完全一致。均衡电路是多了就撇掉一点,少的继续,但每次充电撇的量是有限的,任然要求电池要大致一致。
我是想让差异巨大的电池也能一起工作,比如三星的和力神的,2000MAH和3000MAH的,新的和旧的。
虽然这样肯定会有木桶效应,也许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这些杂电池不利用就是垃圾
说穿了,钱

网友:
开关电源和充电器是两码事吧,建议用三星蛋充。

网友:
前辈,2s 和3s 是什么意思呀?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