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iFixit送上2019版MacBook Pro 15" Touch Bar拆解报告:键盘确有改进

楼主(2019-05-25):
本周三苹果在大家毫无察觉地情况下悄然上架了 2019 版 MacBook Pro Touch Bar 系列,相比毁誉参半的 2018 版机型全身 90% 的设计都未做任何变动,仅对处理器和键盘规格进行升级,看似诚意不大,但只要你仔细看过配置表,就会发现苹果这次小改款其实还是蛮走心的,全面进化到第9/8代酷睿平台之后,能够提供与大型塔式工作站极为相近的多任务执行效能,官方声称八核顶配 MacBook Pro 15 寸的总体性能比去年四核机型高两倍,TetrUSS 的计算时间缩短了50%、Xcode 编码时间缩短了65%,此外,内容创作者还可在 Final Cut Pro X 中同时剪辑多达 11 条 4K 视频片段,而设计师则可在 Maya Arnold 中以两倍的速度渲染 3D 场景,对于一台大小不过 1.55x34.93x24.07 厘米的轻薄型笔记本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次惨遭 iFixit 毒手的是中配版 MacBook Pro 15”,主要配备:15.4英寸LED背光IPS Retina显示屏,支持 True Tone 原彩显示、2880 x 1800分辨率(220 dpi)及 P3 宽色域
2.6 GHz 6 核 Intel Core i7 处理器(Turbo Boost 高达 4.5 GHz)
Radeon Pro 555X 显卡
16 GB 2400 MHz DDR4 内存
256 GB PCIe 固态硬盘
802.11ac Wi-Fi / 蓝牙 5.0
四个雷劈 3(USB-C)端口

逻辑板正面芯片清单1:第9代英特尔酷睿i7-9750H 6核处理器
AMD Radeon Pro 555X GPU
4x Micron MT51J256M32HF-70:B 8 Gb GDDR5 RAM(总共4 GB)
Apple T2 APL1027 339S00533协处理器,下方1 GB Micron D9VLN LPDDR4内存
英特尔JHL7540 雷劈 3控制器

逻辑板反面芯片清单1:
16x SK海力士H5AN8G8NAFR 8 Gb DDR4 SDRAM(总共16 GB)
东芝TSB3226AW8815TWNA1和TSB3226XZ2939TWNA1闪存(总共256 GB)

逻辑板正面芯片清单2:
英特尔SR40F平台控制集线器
德州仪器CD3215C00Z 电源控制器
338S00267-A0 电源管理芯片TPS51980A电源控制器

逻辑板反面芯片清单2:
CD3215C00Z 供电控制Intersil 6277A PWM调制器
339S00458 Apple Wi-Fi /蓝牙模块
Cirrus Logic CS42L83A音频编解码器

2016年首次登陆 MacBook Pro 的初版蝴蝶键盘,采取短键程施力偏心超薄结构制造,很有新意的设计,但事实证明除了“新”之外一无是处。

在 2018 年夏天,Apple 在一片骂声中被迫推出蝴蝶键盘专修服务,将导致键盘损耗过快的原因归咎于小小的灰尘身上,同时首次发布改进版蝴蝶键盘,解决办法是在按键开关上加了一层硅胶防尘膜,然而折腾一番后依然收效甚微。

今年2019版蝴蝶键盘,按键开关金属弹片和硅胶防尘膜材质都有更近一层的改进,但进灰之后还会不会挂那就不知道了,只有让时间来检验了。

网友:
经专业红外光谱分析仪检测,2018/2019 两代蝴蝶键盘上覆盖按键开关的薄膜材料确实有变化,前者为含有芳族氨基甲酸酯侧基的聚乙炔材料,后者则为聚酰胺(俗称尼龙),比前一种材料更加透明、摸起来更光滑。

另外据 iFixit 分析,真正导致前两代键盘容易报销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这看似不起眼的小小金属弹片,由于早期制造工艺不过关,经过长时间高温潮湿腐锈及外力施压,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裂纹或变形,无法与按键底部信号导通触点良好接触,从而导致按键不灵敏甚至完全失灵。新的金属弹片仍采用铁素体不锈钢制造但改用更先进的表面处理工艺,同时更换合金材料以增强按键耐久性和回弹性,多种新工艺并用,按理说新键盘应该会比以前更经用。

2019 版 MacBook Pro 15" Touch Bar 的可修复性评分再度创下史低新纪录,“高达”1分,iFixit 之所以给出这么漂亮的分数,主要是因为这款本本处理器、RAM、闪存全部焊死不可换(整机只有触控板好拆好换);键盘、电池、扬声器和触控栏全部跟 C 壳粘在一起,万一要修起来实在太折腾人;Touch ID 传感器兼作电源开关,与逻辑板上的 T2 芯片配对,要是不幸坏掉只能去官方售后连逻辑板一块换掉,或者干脆把整个本本当垃圾扔掉然后再买部新的。

网友A:
不得不说这内部设计真是整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这内部设计真是整齐

前机主表示做工确实赞爆但品控真的是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机主表示做工确实赞爆但品控真的是一言难尽

苹果的设计都这style,
怎么造那不是我的事儿,咱要的是设计

网友C:
很有新意的设计,但事实证明除了“新”之外一无是处。
这键盘上心病狂的降低成本

网友:
你管锅盖叫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新意的设计,但事实证明除了“新”之外一无是处。
这键盘上心病狂的降低成本 ...

玻璃喜欢听嘎嘣脆

网友D:
苹果MacBook Pro的散热真的一言难尽,我其他电脑3根这么粗的热管都压不住i7的发热,它这下好了,还是祖传的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MacBook Pro的散热真的一言难尽,我其他电脑3根这么粗的热管都压不住i7的发热,它这下好了,还是祖传的 ...

热得脱焊,热得脱焊

网友:
梦幻单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