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一下,怒,拆机,拆机

楼主(2019-05-25):
买了个便宜的热胶枪,开始用的很好,毫无戒备下突然被电。脑子都给电糊涂了,不敢用了,今早上愤愤不平,拿去设备拆。赵原因

楼主:
原因是支架铁丝太长了,碰到电了,我截断它,内部再贴是电工胶布。应该可以不再漏电了吧。

网友A:
这东西还能电人那,领教了

网友:
之前也买了一个还没用,是不是得考虑先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发热芯不该是绝缘的吗  要是碰到出胶的头 不是还有被电到的可能

网友:
有可能PTC漏电,要不然不会导电到支架上  。建议PTC用茶色胶带缠一圈。

网友:
算设计缺陷吗?

网友:
6楼正解,我用过很多种热熔胶枪,都不电人,ptc隔离好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还能电人那,领教了

我以前被阻容分压充电台灯,金属鹅颈管也触电过。

网友:
是设计问题?还是工艺加工问题?咋会漏电啊!!挺吓人的。

网友:
安全第一,支持拆机。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一个,好像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注意安全,谢谢分享

网友:
还以为是笔记本呢

网友:
赶紧把我的也拆了看一下,我怕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