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拆日立 WH14DSL2 冲击起子半台!【打黑第一台】

楼主(2019-05-25):
『 元作 』虾牌的价格买日立:拆日立 WH14DSL2 冲击起子半台!工作之余很是寂寞 ,打黑玩 ,
随便买的整体机样式如下 :

参数标识 。

半个起子  ,乐意玩接个脚 ,即可使用 。

个头还真小 。和松下640比较

拆开 整体构造

碳刷还有些,轴承上绣

开关

铜线挺粗,

这个是锁定开关,还是做档位 ?

这里是MOS

拆开冲击部分 ,看看齿轮挺好 。

这里卡接的方式不一样 。

这个转子两面用铁片挡着 ,防颗粒 。

碳刷卡住

定子磁铁完好

换向器没问题 ,磨损不大

楼下继续 拆。;

楼主:
虾牌的价格买日立:拆日立 WH14DSL2 冲击起子半台!侧面有密封圈 ,防尘作用大。

驱动齿轮 ,看不出磨损

弹簧和打击头

上部看看磨损的样子

略有磨损

另一端也是 ,这样看反转的面磨损小 。

内部的钢珠

前面的驱动夹头

构造和松下的差不多,用的黑色润滑油 ,

调速开关

参数

本想拆开清理一下 。

但前面这里打不开

发现这里有一个固定销 ,拿不下来。

正反转开关,加点油,活动自如了

拆下来碳刷 ,几乎不多了

其中 一个胀大 些

清理碳刷支架

磨一下碳刷 ,这个是用粗糙的纸

安入后活动自如

清理完毕组装 。

这是防尘的铁皮罩 。

正好是扣在这里的 。

清洗完毕,组装上 。

欣赏了日立14.4V半截起子的做工和构造。
有时间要拆开调速开关,清理一下内部,但有一个销钉固定 ,只有慢慢想办法 。
完,谢谢欣赏

网友A:
能买到原装壳子装上应该还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买到原装壳子装上应该还可以用吧!

好办法,再换两个碳刷,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

网友:
换个壳或者移植一下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高兴就好,说实在接受不了这种成色的玩意

网友B:
成色太差了,打理太费事。

网友C:
隆胸不玩儿松下,改玩儿日立了!

网友:
垃圾桶会是它的好归宿

网友D:
有的玩真好……我闲鱼拍了个18V的日立电动扳手也快到了。

网友:
成色差.内部还是不错的,磨损不大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乾隆初年清高宗御用过的,至少属于二级文物了。

网友:
文物贩子就喜欢这东西

网友:
皇上就是喜欢和大家分享重口味的东西

网友:
这残垣断壁啊

网友:
这成色稍微差了点,完全没法用啊

网友:
恭喜恭喜恭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色太差了,打理太费事。

感觉差,咱可以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隆胸不玩儿松下,改玩儿日立了!

这波里就有些日立机器 ,顺便拆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玩真好……我闲鱼拍了个18V的日立电动扳手也快到了。

哈哈 ,我这个是当配件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