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台富士通h730笔记本,

楼主(2019-05-25):
买的二手笔记本,用的时候发现温度有56到62度左右,温度有点高,所以拆下来清灰,

楼主:
接二楼,还是双风扇,就是感觉不暴力的吹,貌似有个是m2硬盘接口

楼主:
接着发纯铜管的

楼主:
接着站楼,这个图片是插号码卡的,应该是网卡,2014年的机器,那个时候牛行,,还有就是,这个电脑怎么在bios设置风扇启动温度还有转速,我不知道

网友A:
看现在的笔记本结构做得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现在的笔记本结构做得多简单,

这个很复杂,不好拆,拆完,再装,再怎么都会多两颗螺丝

网友B:
坛友那撸的吧,我撸了hp那个工作站,太复杂,懒的拆,直接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那撸的吧,我撸了hp那个工作站,太复杂,懒的拆,直接用也行

是的,我想看看是不是里面导热硅脂干了,确实干了,更换还是温度高,启动温度太高了,,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C:
笔记本50,60的温度正常,没必要改动。

网友D:
有些机的cmos设置变成 中文 的 ,反而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50,60的温度正常,没必要改动。

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机的cmos设置变成 中文 的 ,反而看不明白。

进bos,按f9,再按f10,重新启动,就OK啦,,鲁大师跑37万分,,显卡就30万分了,

网友:
嘻嘻~我的东芝手提电脑CPU已经发出警报,我让你叫,直到你不叫,不再继续叫,拆件丢掉!

网友E:
富士通好像大部分都是日产的,质量应该很不错

网友F(2019-07-01):
引用 网友E:
富士通好像大部分都是日产的,质量应该很不错

笔记本这玩意,基本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印象中富士通是由ECS(苏州工业园区精英电脑)代工的,给我的印象比较低端

网友(2019-10-18):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这玩意,基本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印象中富士通是由ECS(苏州工业园区精英电脑)代工的,给我的印象 ...

低端的是广达代工的,高端的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这个品牌号称日本的IBM,只是在中国大陆知名度不高。原装进口的机器质量绝对好过于平时市面上的主流品牌。

网友:
NEC和富士通,妥妥的洋垃圾。

网友:
五六十度正常的要命,我这十几年前的笔记本如果看看网页,都有五六十度了,如果看电影,玩3D游戏,起码上八九十度。只要不死机就行,CPU没有你想得那么娇气。

网友:
这电脑绝对洋垃圾来的

网友(2019-11-25):
楼主请问风扇和散热器中间的过滤器上面装的什么?
我买了个a754,我的那个过滤器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