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为什么LED灯板烧一两颗灯珠后再次烧坏灯珠的频率很高

楼主(2019-05-25):
家里的T6灯管时不时的烧坏灯珠,是单金线LED灯珠,大概半年我就把上面全部的LED灯珠换了个遍。换上的灯珠是看不到金线。目前使用大概一个月没有再烧坏。另外一个长条灯板也是同样的问题,灯珠换了一半了。以为led驱动的电容坏了,拆下来测容量又是正常。那位维修大师给上上课

网友A:
量一下驱动板的电流呢,是不是偏大了!

网友B:
灯珠质量差,一定要买品牌灯板,淘宝山货能好到哪里去,保你7天不坏就是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驱动板的电流呢,是不是偏大了!

是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质量差,一定要买品牌灯板,淘宝山货能好到哪里去,保你7天不坏就是胜利 ...

刚买了个9块9的换上,两天了  哈哈

网友:
换的不是一样的灯珠~

网友:
换就换好灯珠,全换

网友:
功率不一样大吧

网友:
国产灯珠的水很深,一致性和稳定性需要运气

网友C:
9.9包邮的LED,0.5W的灯珠能给你加到1W的功率用,寿命能长吗?更别说本来就是杂牌灯珠,就算按0.5W用寿命也不会太长,想省心要么买质量好价格高的,要么买回来就降一半功率用,想省钱就是你现在这样呗,过一两个月就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9包邮的LED,0.5W的灯珠能给你加到1W的功率用,寿命能长吗?更别说本来就是杂牌灯珠,就算按0.5W用寿命也 ...

我客厅和厨房用LED灯,都是降功率使用,使用3年了拆开看LED灯像全新一样,LED灯要寿命长是要降功率和低温环境,我LED灯点亮几小时用手摸散热板也是普通热。

网友:
成品灯,不超流的很少。廉价的不超流的就没有。
所以买回来测试是好的后直接降一半电流使用大约能用个3-5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客厅和厨房用LED灯,都是降功率使用,使用3年了拆开看LED灯像全新一样,LED灯要寿命长是要降功率和低温 ...

是的,这样的话只要驱动不坏,LED也几乎不会坏,寿命的话真的就是十多年了

网友E:
请问大侠们,如何降低led灯的功率啊?求科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灯珠质量差,一定要买品牌灯板,淘宝山货能好到哪里去,保你7天不坏就是胜利 ...

去年买的几块钱买一送一的灯板一年多了完好。还在厨房温度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年买的几块钱买一送一的灯板一年多了完好。还在厨房温度比较高。

这个价格可想而知什么质量了,短期坏是正常的,不坏是运气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侠们,如何降低led灯的功率啊?求科普。

这个要看用的什么驱动电路了,不过现在基本原理大同小异,,一般都是加大参考电阻 R cs 的值就可以,具体以芯片资料为准!
举个现在烂大街的驱动方案  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看用的什么驱动电路了,不过现在基本原理大同小异,,一般都是加大参考电阻 R cs 的值就可以,具体 ...

参考电阻是VCC上面那颗   还是ROVP上的那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电阻是VCC上面那颗   还是ROVP上的那颗?

cs  边上的,这个电阻阻值很小,一般只有1---2欧,,具体的电流计算方法 芯片pdf资料里有的

网友:
我丈母娘家一个灯用了两三年了 坏了换个新的 我拿回来拆 烧坏一个 我都没换 直接短接 用了有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