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安卓系统手机用久了确实慢

楼主(2019-05-25):
安卓系统用久了确实慢
把旧手机清理了一下,安卓版本恢复到出厂时那个低版本,做了初始化
结果还是慢,也没装几个软件,没有刚买的时候快

说明,安卓使用一段时间,不管怎么折腾,也没有新机时快,为什么呢?

网友:
知道流氓APP么,知道全家桶么,知道钩子么,各APP之间互相唤醒,不慢就不正常了

网友:
最重要的就是系统原因,安卓系统是开源的,因为开源能够为安卓系统提供更大的创造力以及更大的自由,而开源也就是安卓系统的手机用久了之后出现变慢、卡顿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开源,所以没有很好的方法对第三方应用程序进行有效的管制和约束。这也使得应用的质量相对较差,再加上各种应用公司的竞争激烈,使得开发出来的应用都会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手机权限,占用更多的手机存储空间和运行内存。

楼主:
为什么格式化之后 回到最初的安装系统,还是感觉到没有当初买的时候流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格式化之后 回到最初的安装系统,还是感觉到没有当初买的时候流畅? ...

虽然系统回到原先的但之后装的应用软件却是后来的升级版本对手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手机只有恢复出厂后再安装原先的低版本软件倒是会流畅一点,但时时刻刻会提醒你去升级有些干脆就不让用了。

网友B:
格机后你还是再装好格机前的那些应用?应该还是老样子吧(不会快)

我手机只装个微信,其它原带的能删除就删,能停用就停。用了3年没格机过(微信我是定期删除全部内容,版本是6.2),没感觉慢。

现在其它APP不能不用,那就另外一个手机随便装,也就10多个手机银行等等,确实感觉越用越慢。
另外个人的电脑、平板、手机全部不装任何杀毒软件,W10的杀毒我都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机后你还是再装好格机前的那些应用?应该还是老样子吧(不会快)

我手机只装个微信,其它原带的能删除就 ...

那你随身带两个智能机?不嫌麻烦吗?

网友: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app版本升级,它的使用要求也升级了!

网友:
提高生产力,促进手机更新换代。

网友:
不只是Android,iOS、WP、塞班S60,只要是智能操作系统的手机都一样。用个几年,把手机系统恢复出厂设置,流畅度还是达不到新机的那种状态。

除了用户的软件版本和功能更新了,旧配置运行吃力。硬件方面也是一个问题,现在的手机功能多了,设计寿命也比之前短了,电池、处理器、电容那些部件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都有或多或少的损耗老化,性能不像新的那样好(比如有些电池损耗严重,超过一定的百分比,有些手机,怕意外关机影响续航,会降处理器频率和闪存读写速度,流畅度自然也会有影响)

网友:
内存 会掉速

网友:
SSD用久了或者盘脏了一样掉速

网友(2019-06-27):
引用 网友A:
虽然系统回到原先的但之后装的应用软件却是后来的升级版本对手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手机只有恢复出厂后再 ...

说得对,很多更新的版本对硬件要求变得更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格机后你还是再装好格机前的那些应用?应该还是老样子吧(不会快)

我手机只装个微信,其它原带的能删除就 ...

我跟你差不多,app尽量用外国的、最早的、体积小的、装的时候还要删掉无谓权限。就是微信有点麻烦,安装时不能删权限,只能装后禁用某些权限,否则,系统的杀毒软件会说你是病毒,用久了 腾讯还会说你是使用非法删改版,递进式封你的号。我已经被封过3天了。
         每天重启一次手机,常常清后台,是好习惯。

网友:
系统机制问题,用久了就是会有很多系统垃圾和各种应用生成的垃圾文件,拖慢系统响应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差不多,app尽量用外国的、最早的、体积小的、装的时候还要删掉无谓权限。就是微信有点麻烦,安装 ...

是的

微信我是6.2.2的吧,千万不能退出帐号,推出帐号就无法再用这个老版了。
新版体积太大,其它APP也是体积越做越大,都是为了监控吧
同样在线视频APP,台湾的IPTV 只有13M    国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微信我是6.2.2的吧,千万不能退出帐号,推出帐号就无法再用这个老版了。

没事,微信6.2.0.52版,基本还是可以识别7、8成图片内嵌的二维码,只要是不要太细就行,太细的 就先将图中的二维码抠出来,用扫一扫 里面的 从相册选取二维码 来识别。当然,圆形的二维码还是识别不了,挂靠在美团旗下的商家收款码也不行。
        至于退出,最好是本机退出账号登陆,才在另外一部机登陆同一个微信号。
        新装的系统,如果想装这旧版的微信,要先装个最新版,登陆一次然后卸载它, 就可以装旧版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事,微信6.2.0.52版,基本还是可以识别7、8成图片内嵌的二维码,只要是不要太细就行,太细的 就先将图 ...

谢谢

先装新版,登入后马上再旧版。
最近好像不行了。我前二年可以。

我有二个小内存的手机,1个微信有段时间没打开,结果不能上了,上面方式就是行这个512M的内存根本打不开新微信。

现在手机最起码得装个微信
其它APP 我很少用,有些手机银行等等,我是用旧手机集中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先装新版,登入后马上再旧版。

不可能,刚刚试过还可以,vivo x5m 安卓5.0的系统,因为要用腾讯的乘车码要到6.5版本,我们这里最好的医院挂号要6.7.2。所以家里留着一部2g运存的大神 F2A来应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差不多,app尽量用外国的、最早的、体积小的、装的时候还要删掉无谓权限。就是微信有点麻烦,安装 ...

你人也在国外吗?有个玩意儿意叫GPS,随时定位你的位置,再说了,国外的服务器跟国内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