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又有新创意了,内置风扇摩托车头盔

楼主(2019-05-25):
夏天到了,全头盔戴不住啦,考虑diy一个内置风扇摩托车头盔。
首先要有一个旧头盔,这样的:

把内饰拆掉,里面放上这个,固定一下:

最后加上论坛买的充电宝板子或者风扇升压板,风从头盔底部出风,或者在头盔后面开孔出风。

楼主:
就怕风扇声音太大,吵的脑子疼。

网友:
网扇放在头盔外侧,加装风道,可减小噪音

网友:
从安全性和改装价格来看,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买个6-8点式的M88盔(3/4盔)预算足还能上个凯夫拉的,或者带气槽的的越野盔(两个都要配风镜。帽檐很大,还能挡太阳)

最起码你不用考虑把头盔内衬掏空后,佩戴尺寸问题(弄得不好的话,改装后戴着很难受的,像头上套了一个水桶那感觉一样),还有钻孔铆钉固定这种6-8点头衬了和涡轮风扇风道的问题,本来换了非一体式的泡沫内衬安全性就减半了,全靠外面那层塑料、玻璃钢保护。大面积钻孔后安全性更加少了,发生冲击的时候这种点位式的内衬还容易位移,造成二次伤害。

再或者不想换头盔,或者买的SHOEI、Arai上千一个的高级货,不想戴别的牌子了。某宝上有那种冰丝的纳米头套,沾点水拧干,连头盔一起套头上,能凉快好几个小时,价格也不贵,一张盔镜膜的价格就能买一个。

网友:
转速10000 时速120的时候             你  不需要风扇

网友:
多弄了些东西在头上

网友:
安全帽是保命的东西,瞎搞就是对自己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