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坛子里撸的几块钱MP3音箱

楼主(2019-05-25):
收破烂上瘾,看坛子里有人出几块钱一个的MP3音箱忍不住买了俩,到手即拆第一个是钢琴造型

去掉面罩

打开后盖

电池激活之后发现居然整个音箱是完好的,可以插卡或者用aux输入播放歌曲,音质也还说的过去。

所有电路之间都是用插头连接的

插头正好和我手头的一个蓝牙板完全一致,所以秒变蓝牙音箱

第二个壳子已经开了,是用胶带缠上的

最神奇的是通电之后这个音箱的所有功能也都是正常的。膜

不过mp3播放对我来说没必要弄那么多,最后得到回收的只有四个小喇叭和两个辐射

网友A:
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说拆了除了回收的都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说拆了除了回收的都扔了吗?

是滴,字数补丁啊补丁

网友B:
我是捡破烂上瘾不知道有治没

网友C:
后面一个的扬声器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一个的扬声器会好一些

确实如此,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看着都挺不错,偶怎么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捡破烂上瘾不知道有治没

我的是因为房间小已经免疫了,但从母亲遗传的糖尿病到现在没有效的瘦素治疗,增加褐色脂肪细胞可以应付冬天衣服不够等,顺便避免高血糖的减肥。

网友:
有没有链接?我也想撸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后面一个扬声器的音圈大, 而且防尘帽直接粘在音圈上, 高频一般不会差.
前一个巨大的塑料防尘帽下面音圈就显得不大了, 而且高频也给防尘帽盖住不少, 所以高频可能不会很好.

两个扬声器都还不错, 如果磁铁都是钕铁硼的话.

网友(2020-07-11):
这个音响除了会响外没其他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