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推荐一个类似笔记本的准系统的东西,急

楼主(2019-05-25):
我是想找一台可以装这配件的笔记本,不要配件,把这些装上。最好是工作站

手上有一个I74810mq,还有4张8gddr3l内存条,还有两个硬盘一个机械硬盘,一个固态硬盘,14.8寸屏,坏的工作站上拆的,想买一台类似准系统的机子装上。有什么推荐的吗?从东芝w50移动图形工作站上拆的。主板坏了。

网友:
内存,固态出不^_^

网友:
楼主去 咸鱼上 找找吧,或许有你想要的

网友A:
看你要什么主板咯~就像现在给了原料给你,你自己自由发挥吧~或者抄下主板的型号上网找找看,一般都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掉吧~

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什么主板咯~就像现在给了原料给你,你自己自由发挥吧~或者抄下主板的型号上网找找看,一般都可以找 ...

这是笔记本

网友C:
itx主板吧 浪费两内存条 或者dell m4800准系统凑合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x主板吧 浪费两内存条 或者dell m4800准系统凑合凑合

好的。。。。。。。。。。,不过那个N4800比我那个裸机还贵。

网友D:
楼主应该是个装机狂人,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个装机狂人,厉害

个鬼啊,笔记本坏了。先找一台把配件装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个鬼啊,笔记本坏了。先找一台把配件装上。

这样只能咸鱼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只能咸鱼试试了

这国内都没多少台。很难找配件。

网友:
主板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