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尚朋堂充电风扇改造

楼主(2019-05-25):
外观图就不放了论坛大把  直接高潮 原装电池把保护板连同连接线拆下来 换成2节长江福斯特2200MAH  4056附近有个222电阻拆下换成102电阻 不然充电电流只有500MA 边冲边用的话 充电还供不应放电 会使电量越冲越少  因为改了电流所以增加了散热片  需要把上盖塑料挡板接触撒热片部分切掉1毫米 不然合盖会有缝隙{

网友A:
还没撸,香不香?

网友B:
不懂~楼主只在电池写上2200X2就没下文了~

网友C:
4056默认电流就是1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撸,香不香?

14块撸的白色 你说香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楼主只在电池写上2200X2就没下文了~

买来只有1节电池 已经拆下了 换了2节用热所封皮包好了

网友D:
我还三并了,改了800ma充电,支柱里面可以放多一节,1a充电,要加强散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还三并了,改了800ma充电,支柱里面可以放多一节,1a充电,要加强散热的

再加个遥控定时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14块撸的白色 你说香不香

你怎么做到的14块?另外,原来的保护板还是焊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加个遥控定时功能

这个就不会了 虽然我也有此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怎么做到的14块?另外,原来的保护板还是焊上吗?

好评有返现 保护板是拆的自带的 自己用硅胶线焊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默认电流就是1安的吧???

看那限流电阻来的  我这个出厂是202电阻 电流只有500 换成122就有100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块撸的白色 你说香不香

真香,求个地址。

网友:
真香,小风扇看起来

网友:
现在19买不到了吧,另外 据说电路板里已经有充放电保护了,电池上也有一个保护板,等于双保险

网友G:
我的原装充电5V端就有0.8A电流 ,电池侧至少0.8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香,求个地址。

地址仍在 价格不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原装充电5V端就有0.8A电流 ,电池侧至少0.8A吧

我的不改前只有500 估计批次不一样 限流电阻也不一样

网友:
充电测试有5.6w,这个准吗

网友(2020-07-19):
有机会在弄个遥控定时功能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