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夏普厨卫阳台镶入式LED灯

楼主(2019-05-25):
家里阳台的LED灯坏了拆了看看,夏普厨卫阳台镶入式LED灯外观
夏普标不知真假
拆拆
反光、导光、均光版
铝合金框架
铝合金框架四角是焊接的这个必须好评
灯珠特写
经检查发现是焊接处脱焊了估计原来就没焊好
LED灯条是铝基板的好评,接好线试机没问题
装回原来的双面胶已经失效重新贴双面胶谱图双面胶没有导热双面胶先将就用吧
驱动是铝合金外壳用胶封死了,本来想拆开看看的不好拆所以就没拆了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没点亮图?而且你确定是夏普?shar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点亮图?而且你确定是夏普?sharp?

哈哈没拍点亮图,我都说了这夏普不知真假啊

网友B:
不是夏普啊, 是夏普新品

网友C:
这个是   夏普新品   !!!

网友D:
夏普新品,这货品牌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夏普啊, 是夏普新品

原来是打擦边球的不过看做工还行就不知道灯珠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   夏普新品   !!!

哎原来是打擦边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夏普新品,这货品牌响亮。。。

哎不好好做自己的品牌打擦边球永远都不会有出息

网友:
看着做工和设计风格怎么可能是夏普的呢?logo放在边框这么难看,鬼子不会设计出这么丑的产品。夏普有没有做灯不清楚,你可以看看松下的LED灯,里面的设计做工一看就知道是大厂风格。

网友E:
第一次拆液晶显示器的时候,我就想把照片贴在背光板上面,这样晚上照片就是亮的了。
后来想想,有点慎人。。。

网友:
Sharp:lol::lol::lol::lol:

网友:
灌胶电源驱动相对成本高一些。

网友:
是日本那个夏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拆液晶显示器的时候,我就想把照片贴在背光板上面,这样晚上照片就是亮的了。
后来想想,有点慎人。 ...

这个想法非常有新意!

网友:
谢谢分享。。。。。SHARP的,我的第一台彩电。。。。。

网友:
“夏普新品”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