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巧施妙法,讓全家人出入小區(門禁)只帶一部手機

楼主(2019-05-25):
巧施妙法,讓全家人出入小區(門禁)只帶一部手機。

最近小區門禁改造,ID卡換IC卡,開放錄入。

趁著機會把家裡的出入卡也升級了。

出入不用拿塑料扣出來了。

統統裝入手機,方便了不少。分享之。

主機升級成這樣的,太川?

好,他升我也升。。。

順便說說,
左邊這種細線圈的感應距離遠,
右邊的距離短一些,沒那麼靈敏。

好,下一位病人請進。

測試一切正常,雙面膠伺候之:

好,下一位。

至此,全家升級成功!YEAH!

後記:

門禁卡分很多種:

有ID, 有IC的,有NFC的

頻率有125KHZ; 有13.5MHZ,

IC又分為有加密的沒加密的,

型號又分S50,M1卡(MIFARE 1K);MIFARE ULTRALIGHT;還有什麼CPU卡等等。

期間研究了許久終於弄明白,咱家小區是13.5MHZ 的普通NFC M1卡即可錄入,
也就是MIFARE CLASSIC 1K卡。後來知道,藍牙音箱拆出的是MIFARE ULTRALIGHT而且線圈太小故而不行。
同時發現購買的NTAG203 213也不支持我們小區那個主機(ID長度不一樣),必須是M1、CLASSIC

如果不計厚度當然隨便可以買到了,隨便買四方卡尺寸: 85.5x54x0.82mm,或者是28MM的錢幣卡(厚度0.75-1MM)如下圖。

但為了方便攜帶,塞進手機裡面,需要購買薄膜厚度的NFC TAG卡,頗耗費一番周折。

最終折騰成功,故有了此貼分享之。

這些隨便可以買到,但是對我來說都太厚了!還是薄膜的好。

最後的最後分享一下期間用到的NFC測試軟件,感謝光臨!

网友:
呵呵  会想办法

网友:
谢谢分享,我小区还是用的ID卡

网友:
我这的小区,有nfc也不给你弄。直接就说  没弄过。怕把系统弄坏了。哈哈哈

网友:
求 左邊這種細線圈的感應距離遠的这个某宝链接 ,谢谢

网友:
放这个位置真好。做的很巧妙。

网友:
放手机壳里最好了,换手机直接移个位置就好

网友:
求x宝链接,我是直接把钥匙扣的芯拆下来固定到手机后盖上,,然后用贴纸美化一下

网友:
现在好多手机本身就可以模拟

网友:
比较巧妙了,佩服

网友:
直接买个uid的ic卡手机贴行了,带屏蔽膜,可改写卡号,再来个pn532,随便复制。

网友:
会玩,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需要供电吗?

网友:
线圈就是供电的啊

网友:
方法很巧妙。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这样就方便多了。。。。

网友:
nfc的直接模拟空卡

网友:
这个很好,如何分辨石IC 、ID、NFC ‘用那个型号

网友:
楼主,那个NOTE3的电池已经自带NFC了啊,上边写着Near Field Communication。假货电池?

网友:
手机上下拉里有个NFC选项,从来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