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D-LINK DHP-700AV千兆电力猫

楼主(2019-05-25):
刚刚跳闸电力猫烧了,拆开给大家分享下,顺便有没有推荐其他比较好的有线电力猫(无线用不到) 8I)EM[FHXWYQT9)G2VK5X77.jpg

网友:
那上古271库存居然用到这种地方 那可是日产的啊

网友:
收尸玩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2021-11-30):
我也有这款电力猫,也是烧了,烧的位置跟你一样,那个黄色一大坨下方的八角芯片烧穿了。

网友:
多年前因为家里布线问题只能使用电力猫,前后用了两代的产品。都是因为长时间过热烧了的,并且性能也不稳定。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产品。。。

网友:
现在mesh有线组网,或者混合组网已经很成熟了,还是考虑这些好,tplink我现在觉得挺不错的.电力猫我以前 也用过.但是只能应急.

网友(2022-10-11):
电力猫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只是感觉发热量有点大。

网友(2023-01-02):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款电力猫,也是烧了,烧的位置跟你一样,那个黄色一大坨下方的八角芯片烧穿了。 ...

我也是这个AC-DC芯片击穿了,不知道换掉能不能修好

网友:
听说电力猫很不稳定还容易烧,看起来就是个组网的过度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