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建伍308②对讲机简单拆解

楼主(2019-05-25):
展示一下内部结构老机器怕拆坏了就先简单看一下吧

网友A:
真假308看射频功放,刚好铝片挡住了

网友:
这个是扩频了么,308(1)还是308(2)

网友B:
我有几只这个机器,单位退役的,有需要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只这个机器,单位退役的,有需要的吗?

请发个图看看。

网友:
东芝功放,是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假308看射频功放,刚好铝片挡住了

三菱假货,东芝真货,这个一看就是东芝的

网友(2019-08-13):
等改天翻出来给你发图。不过不要对成色报太大希望。

网友(2019-10-14):
引用 网友C:
请发个图看看。

看一下这个

网友:
308就是零件多排线多

网友:
好像是TK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