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电动滑板车的电池,能自己加吗?

楼主(2019-05-25):
买了一个电动滑板车,发现电池还是小了,拆开看了下电池仓,有空间,电池组没拆开,只有4根线,2根稍细的接充电器的,2根稍粗接控制器的,看了网上,好像就是18650直接串并起来的,并没有什么平衡冲之类的电路,能自己直接加一组18650上去吗?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 啊
但是的有工具 比如电烙铁或者 点焊机

网友: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除非能加倍,否则没意义

网友:
测量好电池仓尺寸,找康康给你定制一个骚骚的电池组

网友:
电池不配对很容易坏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你得看看空间多大啊,有之前电池组空间大小吗,电池自带保护板,平衡充看保护板!你可以在组一组弄个开关切换或者并联使用,应该是36v的吧,我的车直接去掉了原电池,搞了个大的放车身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