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103RB 核心板 + CMSIS DAP + CC2541下载器

楼主(2019-05-25):
整合了一下,下载K64

下载CC2541

背面

DAP 是按照 技新 的原理图画的 就是某创商城上开源的那个

网友A:
CMSIS DAP原始固件不能直接烧录2541吧,楼主改了固件?
我也是参照技小新的画的,不过只是把板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SIS DAP原始固件不能直接烧录2541吧,楼主改了固件?
我也是参照技小新的画的,不过只是把板减小了 ...

需要烧不同的固件 CMSIS DAP 用技新的固件 cc2541 的固件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

网友:
就是有点 太大了 要弄小就好了。
另外dap是走hid,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