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男人也要会照顾自已,小半个手套

楼主(2019-05-25):
胃凉,前些日子气温还没这么高,晚上睡觉的时候弄个电热水袋放被窝里面捂肚子。要不肚子一整天难受。
话说这一天又是这样做的
早上醒来发现左手有点疼,变成这个样子了

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过了几分钟,红圈里面开始出现了水泡了

然后又变成了这样

怀疑是低温烫伤的,弄了点烫伤膏
就变成油亮亮的了

上班路上骑电瓶车,电瓶车上有个大棉车把套子,怕棉把套蹭破了,搞了点纱布包了包,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这也太不好看啦,也不方便呀。最重要的是每天路上要包着,停下来就要摘下来,得浪费好多胶布呢,一圈胶布好几块钱呢。
晚上抽空做个包包吧
过种省掉,下面是成品图
这是挨着肉的一面,有绒的

这是不挨肉的一面,是布面的

使用的时候,在里面随便垫层纱布就好了,有绒也不会伤着水泡,多好
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半月吧,水泡也因为表皮坏死自已破掉了,伤口也愈合了

但留下了黑黑的疤

汇报完毕

网友A:
水泡里的水用注射器抽出来,上碘伏拔干,好的快。

网友B:
干破咯,擦碘伏好的快

网友C:
肚子好了,手受伤了,以后注意,睡觉的时候不能用加热的东西

网友D:
水泡还是要挑破,再涂碘伏消毒,还不能捂到了

网友E:
不是胃寒,是你吃饭不按套路

网友F:
方式不对,你应该——晚上睡觉的时候弄个媳妇放被窝里面捂肚子!

网友G:
看着不像烫伤的

网友H:
等水泡自已吸收?
俺这边一般是消毒后,不消毒也中,一般弄一个针,带一点线头,穿过水泡一边既可,留线头一半在泡外,一半进入到泡内,留在泡外的线头是为了让清除水后因为受伤后会自然出水的,所以用线头防止针口自愈,引导泡内新产出的水流出,然后上碘酒或酒精消下毒,包上既可,一般第三天既可拆包,水泡就已经干掉了。要是无损拔干的话,一般是用紫蓝水,这种现在基本很少见了,是拔干水泡的良药,记得小时候一脚踏进石灰坑,半个脚都烧起水泡,就是用的紫蓝水,第二天就见轻,大约六到七天,自已就拔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泡里的水用注射器抽出来,上碘伏拔干,好的快。

不敢弄破,在手上弄破了就不敢沾水了,用的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破咯,擦碘伏好的快

用的酒精和烫伤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肚子好了,手受伤了,以后注意,睡觉的时候不能用加热的东西

肚子要是没事了就好了,关键是手也烫了,现在肚子也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泡还是要挑破,再涂碘伏消毒,还不能捂到了

弄个手套防备骑车被车把套蹭破,其他就是睡觉时候也戴着,怕被被子蹭破,其他时候都是晾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胃寒,是你吃饭不按套路

老婆回家坐月子了,她在我这的时候都是她给我捂肚子,结果她回家坐月子了,我就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式不对,你应该——晚上睡觉的时候弄个媳妇放被窝里面捂肚子!

媳妇回家坐月子了,她在我这里的时候都是她帮我捂肚子,结果她回家坐月子我就烫手了,肚子也难受。我都离不开我媳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不像烫伤的

我也是推测的,就睡了一宿觉,也不是虫子咬的,如果虫子咬的据说可能发烧,只能是热水袋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水泡自已吸收?
俺这边一般是消毒后,不消毒也中,一般弄一个针,带一点线头,穿过水泡一边既可,留线头 ...

在手上的水泡,不敢弄破,一旦弄破了就不敢沾水了。没弄破的情况沾点水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所以就没把水放出来。前三四天水泡一直在往大里发展,后来就没有继续往大了发展,但是水泡表皮应该是越来越薄的,后来不知道哪天其中一个大的就被蹭破了,只好把水挤出来。然后就是看着小的那个越看越别扭,就给弄破了,结果这个小的应该是里面还没长好,弄早了。现在大的那个也就是自己破的那个表皮长好了,小的那个的地方长出了个硬疙瘩。知道这样就等它自己破了。

网友:
确实是烫伤的.
我右手一个腱鞘囊肿,经常涂药,然后用碳纤维薄膜加热,也经常烫伤.

网友:
每晚喝1两姜汁

网友:
持续低温烫伤往往比瞬时高温烫伤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