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双色钓鱼灯拆解求助

楼主(2019-05-25):
【补:最后输出的U3是7135烧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之前朋友拿了一个这样的钓鱼手电,除了厂家,其它都一样,电路也是一样。打开之后不论哪个颜色,都是亮度很低。

上一次的着急用,就没修,直接买全套更换。
这一次又来一个,同样的问题。我没修过也不懂,所以就着学校一下,下一次也好解决其它类似的手电。
尾部开关 按一下是开 再按一下是低一档亮度,再按就再低一档亮度,循环。按住不放就是切换到另外一个灯珠。
电池是三节18650并联。
请各位给个思路,大概是坏在哪里?怎么维修?谢谢先

不论是切换到哪个灯珠 都是亮度低,但是档位还是明显。

网友A:
灯珠本身就很劣质。

网友:
会不会是灯珠挂了

楼主:
灯珠没挂,原来的板子萤火之光最后的7135 38B三极管更换了,亮度有增加,但是输出只有2.8V 新的板子7135输出有4V 看起来很亮,但是朋友说没有买回来时那么亮。不知道是不是还和电流有关,大概哪个原件是控制电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本身就很劣质。

朋友说100多元买的, 灯珠没坏

网友B:
某宝有配件板子 换

网友C:
板子的充电口引脚焊锡太少,开关只焊了两个脚,这点成本都省,这灯质量再好也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配件板子 换

是的,十几元一套,经常遇到这类问题,不解决,下次还是靠买配件。还是想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的充电口引脚焊锡太少,开关只焊了两个脚,这点成本都省,这灯质量再好也有限 ...

有好几个朋友都买了这个样子的双色灯,价格都是100多,质量都是不怎么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说100多元买的, 灯珠没坏

不是灯珠坏了,这种产品我也买过,其实灯珠是厂家挑剩的不合格品。我换了灯珠就亮了。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恕我直言,这个板子做工真惨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