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A58M-E主板死机USB口失效维修

楼主(2019-05-25):
    没事去电脑店找垃圾。没什么东西可以玩的。问了店里的师傅说有片AMD主板死机。印象中AMD是锅炉啊。发了根烟走人。

板子还满新的。

接上最小系统开机点亮,进BIOS鼠标没发现,用的是USB鼠标,以为没插好,换个口死机了。还真是有问题,
拿出万用表测5大电压,CPU,内存,VTT,PLL,桥1.31V不对,正常都1.1左右,那么高电压不炸桥么?

由于没图纸,某宝有卖5块一份。算了,先查查。跟着MOS管跑查到接入1脚LM358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

测量3脚电压2.87V。不对,这个其实很好修,就一个上拉下啦电阻做分压基准。电压高通常下拉阻值变大居多,拆下测量10K,晕,是上拉问题了,

直接找片板子21K电阻换上。

搞定。挂硬盘开机进系统20分钟运行正常,USB也都正常。明天把板子送回去再去看看有什么好垃圾玩。

楼主:
故障的两电阻位,不知为什么编辑不了原帖。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快准狠。

网友:
太厉害了,我肯定是一头雾水

网友:
这才是维修高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大神膜拜下。。。

网友:
很有经验嘛

网友:
ut39解决了我fluke287搞不定的东西。

网友A:
高手,思路清晰,快准狠。     怎样具体确定各个电压

网友:
有细节,有分折,老司机,不错。

网友:
家里好多主板等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思路清晰,快准狠。     怎样具体确定各个电压

查阅芯片PDF上电时序都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