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意法的M27C4001 EPROM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写程序

楼主(2019-05-25):
意法的M27C4001 EPROM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写程序,要便宜的,写之前要不要用紫外线灯光清除下IC,还是直接可以擦写?

网友A:
紫外光擦除后写
27系的编程器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外光擦除后写
27系的编程器都行吧

TOP2004那种吗?

网友:
这种27芯片 编程时序不是很简单?手册上有时序图,随便弄个单片机照着翻时序就行了。就是要13v高压

网友:
并口ROM一般都很简单

网友:
要先紫外擦除,然后写入。

网友(2022-12-02):
找到了吗?1998 年前后,一直使用这款芯片, 用的是 ALL-07 编程器。刚才查了一下, 周立功 EasyPro 80B
支持这个芯片。可惜手头 EasyPro 80B 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