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微观拆解之铭普光磁NOE22-D8C-ST千兆光纤收发模块

楼主(2019-05-25):
光猫坛友拆过很多了,但是很多拆解对光猫的光收发模块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也一直很好奇内部构造,一直想一探究竟,但是拆这类小东西尤其进入到微观难度是很大的,耗时耗力,别说那种小零件拿都拿不住,还要想方设法尽量无损拆解以便了解其原理和构造,还要尽量高清的拍摄图片,显微拍摄的难度谁用谁知道,有时一张照片需要拍摄很多张再挑选效果最好的,所以耗时耗力,想想都醋头。但是之前微观和器件级拆解受到很多坛友好评支持和鼓励,想想还是忍着腰痛耗费多半天再做一个微观拆解给坛友解闷。

这个是常见光猫光收发模块 ,属于单模光纤模块,收发工作在1310nm ,1490nm 最大传输速率1.25gb/s。

这个是铭普光磁官方下载的类似模块资料,型号不完全一样,但是基本类似,坛友可以作为参考。

这个是耦合器,作用就是个直通,用于连接两个sc尾纤头,形成光通路,内部中空,有一圈白色套管在里面。

sc尾纤头,用于连接光纤到终端,内芯陶瓷材质,中空。

模块

底部引脚

引脚功能

侧面

光纤粘在里面,和光收发器连接。

去掉顶部屏蔽罩

内部,这个属于模块化了,有的光猫控制电路和光收发器分离结构。

另一半屏蔽罩

底部

8脚eeprom

epon收发控制模块

光收发器

反面

放大看看

rx接收管5个引脚 用于接收1490nm波长红外光

tx红外激光发射管 波长为1310

单模光纤模块一根光纤实现收发的原理是利用收发不同波长光线来区分,发射用1310nm,接收用1490nm,通过内部滤光片来区分不同波长光线。
为什么要用以上波长,因为以上波长散射很小,传输损耗低。

为什么说是红外激光 以下为光线光谱表,人眼可视光谱在380-780nm之间,1310,1490 显然在近红外光谱内。绿线所示

所以宽带光纤光源并不是可见光,而是红外光。

拆掉接收管,用胶粘的。

侧面

内部是1310nm滤光片,滤除1310nm光线,只允许1490nm波长光线通过,实现光线分离,从而实现收发分离。

显微摄影 也是胶水粘的。

激光发射管,这个用点焊工艺焊死了,无奈只能用树脂片切下。

侧面

对应位置内部是个孔

出光进光口也是点焊焊死,废了劲儿了才拆下来。

内部也是陶瓷芯中空结构

这一面有个反射片,45度放置,rx光信号到来向上反射90度,去到滤光片,滤除1310nm波长光线实现rx光路接收。
tx信号在另一面直射不会被反射,直接进入光纤,实现tx光路发射。

反射片 这个没什么看的就不特写了。

激光发射管 这是磨掉一面后,以此为突破口去除外皮。

顶部透镜,由于光线很细,其实就是一个球形。

显微特写

去除全部外皮

显微放大 ,里面金光闪闪,外皮也是谐振腔。

下图基本结构示意图

这个4个引脚,一个外皮,另3个 一个是公共端,2个分别接LD激光管,和PD光敏管。

红圈是焦点  金线

底部中心是光敏管,用于检测激光管亮度,外部电路根据pd管信号,从而检测激光管亮度 起反馈作用。

这个是红外激光管,上面其实有两排3位数字,图片上传压缩后就看不清了。

红圈是焦点

顶部特写 这个学名应该叫量子阱

接收管 透镜较小 弄碎了 就不上图了。

这个挺复杂的

放大看看 也是金光闪闪。

各部分特写 这个处理电路很漂亮。

这个不知具体作用,这个基本上没有公开的资料。

接收管特写

累死我了,差不多就这些,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特别是处理电路,真是辛苦了

网友A:
是金线还是镀金线?

网友B:
看起来很复杂的,谢谢分享!

网友C:
大婶,2斤金丝求赠送,倒贴可以不要!
只有15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金线还是镀金线?

这个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复杂的,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2斤金丝求赠送,倒贴可以不要!
只有15M了

啊。。。。2斤呀等我凑20年看看能不能攒到2斤~

网友D:
这俩小管子里面竟然还这么复杂,我还以为就普通LED那么简单呢

网友E:
拆得很详细,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俩小管子里面竟然还这么复杂,我还以为就普通LED那么简单呢

我一开始也没认为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得很详细,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
原来玻璃珠不仅仅用在喷瓶,塑料滚珠轴承,还有光纤的有些元器件也能用得上,圆度更好。

网友:
激光管还以为和光驱里的差不多呢,没想到还有大芯片

网友F:
这个微距效果特别棒。

网友:
这个还第一次看见里面

网友G:
第一次见,没想到里面这么多部件。谢谢分享,辛苦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微距效果特别棒。

哈哈 黄尚来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见,没想到里面这么多部件。谢谢分享,辛苦发帖

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
謝謝分享  微观看着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