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到底是插头的错还是插座的错

楼主(2019-05-25):
每个都是与众不同!我到底需要多少插座

网友:
插不进,插头的错,你想想你能不能很顺利的插进

网友:
把插片全拔了改插头线

网友:
肯定是插头的错啦。设计的脑子有问题,把插脚侧过来装就完美啦

网友A:
其实你可以买一盒单独插座,用花线全连起来,我就做过这种一串单连的插座,或者开花的那种,很实用,就是不好看。感觉有点乱。

网友:
只能说这些适配器的外形设计就没有一个共有原则...都是放飞自我的设计...

网友:
买那种三面都有孔的排插

网友:
有图有真相v5

网友:
用两脚的插头母座延长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买一盒单独插座,用花线全连起来,我就做过这种一串单连的插座,或者开花的那种,很实用,就是不 ...

还不如买个魔方插座呢

网友:
你那个大块头电源的插脚本来就应该做成侧插的

网友:
我都是在优惠购里面买了很多的暗装五孔插座 一并装到那种装红酒的木头包装盒子上  三面都装上  插着可得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