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LGC 48v2A锂电车充电器。换线、换壳、开孔改导光柱

楼主(2019-05-25):
充电器

用的是这种插孔,曾经我都是做转换线来用的,现在我好几个电池的接口都统一了。就不需要乱七八糟的转换线了。改!

看看参数。2a还可以的

打开,做工还是不错。该有的都有了。

从壳子里面取出来。 还热乎的。因为刚刚还在充电。

扭螺丝的已经烂掉了。所以一直用胶布粘着用。

找出一对新的壳子。(真的几乎是新的,原来的内脏才用几次就坏了,拆了内脏壳子留下了)

看看参数。也是锂电的。不过少了点东西。

免费给他加上去。

装进去试一下。宽度刚刚好。长的话,电路板短了半厘米。不过螺丝柱装上去也就不影响。

高度也没问题。

装好。壳子的事情解决。

然后解决一下输出线的问题。拆掉插头。

找一个以前拆的品字线,t型通用的。

直接插电池试一下线通不通

线是没问题的,顺便被我发现这个线皮的颜色竟然是反的!!!幸好留多个心眼,不然充电器又报废

把线反着焊上去

测试可以

充电正常

准备装回去

风扇差点给忘记了。

装好。,非常完美。

突然意识到灯的位置不对。

先给他打个洞。

很圆。

试了一下,歪了几毫米。

往洞洞里面灌点热熔胶。做导光。

温度太高了,气泡都出来了

试了一下,非常好,毕竟偏差的不是很多,每个角度都能看到光。

红色就更加显眼。

没了

网友:
哈哈我也是用热熔胶 倒光 哈哈

网友A:
13串锂电的, 一直找4.1v x 13 = 53.3v的充电器和均衡板, 可惜没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串锂电的, 一直找4.1v x 13 = 53.3v的充电器和均衡板, 可惜没人做

4.1?少见啊

网友:
电动车品字口都是那样的  N+  L-

网友B:
直接把LED拆掉飞线后用热熔胶粘咋原来的导光柱上不是更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LED拆掉飞线后用热熔胶粘咋原来的导光柱上不是更完美?

太亮了。现在刚刚好。旁边两个充电器晚上睡觉能把天花板照个印。所以晚上用都翻过来

网友:
旧壳子还是可以用的啦,线换好点的

网友:
其实指示灯可以不要的,挖洞塞进去一个电压表头,更有个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3串锂电的, 一直找4.1v x 13 = 53.3v的充电器和均衡板, 可惜没人做

充电器可以改输出电压的吧至于均衡板电压4.1还是可以做到的蚂蚁保护板和睿骡保护板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可以改输出电压的吧至于均衡板电压4.1还是可以做到的蚂蚁保护板和睿骡保护板都可以 ...

蚂蚁之类的智能保护板是能做到
但是太贵了...我也不需要什么蓝牙那么多功能, 几十块钱的那种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