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暴力改m.2接口固态硬盘为sata固态硬盘

楼主(2019-05-25):
我有个闲置了m.2接口128g的固态硬盘,笔记本摔了以后就一直闲置的

前几天给坛友出主意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48,突然看到一套 x4 631 板U + gtx430 + 8g专用条才花220!玩个普通网游没问题了,于是入手就想用起这个固态,可是又不想花钱买转接卡,在论坛看到这个坛友把msata 改 sat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6444

很酷的省了转接卡,不过在网上一直都没有搜到m.2接口的定义,无从下手的感觉。只知道这个m.2固态, 走的是sata数据。

后来拿到手里看的时候发现有引脚有四组相邻的引入到主控里,刚好sata也是四根线!所以才有了这个帖子
首先飞线出来,最开始打算在引脚上飞线,总掉!后来发现自己傻了,明明可以直接从图中飞线,话说图中是贴片电阻?

姑且认为这四根线是sata的a+ a- b- b+ ,有突然想起没有外壳,总不能直接飞线到sata线上吧,然后就找了个坏硬盘

拆之

——————————分——————————割——————————线————————————————————
然后就一鼓作气的弄完,没顾上照相...
直接上成品图

把sata座数据A+ A- B- B+ 针脚用电烙铁翘起来,按上面的顺序焊上去,负极没动。
硬盘供电从5V取的电,如果弄好的话可以当移动硬盘用~,把坏硬盘sata接口的12v引脚翘起后夹断,把5V针脚翘起来飞线取电
这块供电的负极,在板子上随便焊了一个,反正是共地的。
电源正极找的是电感上方的贴片电容,刚好手里有降压模块。

用移动硬盘盒插上,有硬盘灯亮,不过电脑的磁盘管理器显示乱码,然后估计是a+- b-+顺序反了,然后调个重新焊了一遍。

翻了个
换完以后然后就可以识别

系统装完

搞定收工。

楼主:
二楼自占,3.5寸硬盘太大,打算明天用热熔胶和塑料板把这个给封起来,就当sata固态硬盘用啦

网友A:
好好一个盘 焊得烂七八糟 这破固件门也很容易就能修好 500g你卖掉能换多少块转接板了

网友B:
这个额转接卡才多少钱啊,这破坏的盘再想出掉是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一个盘 焊得烂七八糟 这破固件门也很容易就能修好 500g你卖掉能换多少块转接板了 ...

这个盘是更新过固件,还是掉盘,不然不会电路板锯成两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额转接卡才多少钱啊,这破坏的盘再想出掉是没办法了

公司资产,卖不了,估计有十几块固件门的硬盘吧,以前送修过,现在只能在仓库里生锈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飞线霸气、硬核

网友C:
不吹下坏硬盘的主控和闪存,不会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吹下坏硬盘的主控和闪存,不会发热吗?

5V的针脚翘起来飞线,12v的翘起来夹断了的
明天用导热硅胶固定一下

网友:
我电脑有m2口,手里有msata硬盘 和你反过来了

网友D:
支持折腾 强烈建议主控加个散热 不然写大数据楼主会怀疑人生 另外这线飞的太丑了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折腾 强烈建议主控加个散热 不然写大数据楼主会怀疑人生 另外这线飞的太丑了也 ...

抽空坐个壳子,试验品乱飞的

网友:
花的时间成本不止转接卡的钱了

市面有转接卡卖就是给了节省这个时间而开发出来的

不过为了研究目的,穷折腾目的,还是可以玩玩的。如果从生产角度,是不能这么玩的,毕竟SATA是高速信号,对信号线是要很多规范要求的

精神可嘉

网友:
降压模块用的是最浪费的了。不如直接用AMS1117划算。

网友:
硬核。。。但是用几块钱的转接板不好吗

网友:
好暴力的改法,佩服!

网友:
暴力美学的完美诠释,PFPF

网友:
把卡的定义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