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炬为Type-C PD多功能测试仪数显电压表电流表usb充电检测仪测量仪

楼主(2019-05-25):
炬为Type-C PD多功能测试仪数显电压表电流表usb充电检测仪测量仪

炬为更新6大升级,加量不加价!
升级1:双向电流 C口既可以插到充电器上面使用也可以插在手机端使用
升级2:屏幕翻转 可以长按切换显示屏反向 这样方便查看数据。
升级3:屏保功能 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切换到屏保界面 睡觉不受到亮光影响
升级4:支持高通快充QC4.0、3.0、2.0;支持PD2.0/3.0协议直通快充
升级5:增加测量界面测量内容,调整排版的合理性易用性
升级6:增强C口的焊接工艺,提升C口公头输入的稳固性与耐用性
十字彩表升级后的按键操作:短按屏幕切换,长按屏幕翻转,快速双击容量mAH清零,快速三击电流WH清零,快速四击时间清零,快速五击设置充满断电提醒开关和定时充电时长断电提醒设置闪烁,在闪烁设置中双击是加数单击是减数,加数和减数时再长按为连续加数和减数;当短按键到过压低压过流设置界面时,通过快速双击或快速三击是调整数值。

温馨提示:
1.手机APP仅支持安卓(android)5.0版本以上!(暂不支持苹果APP))
2.电脑软件只支持WIN7以上系统!

购买十字型仪表限时赠送检测电流负载可1A 2A 3A(用于测试充电器、充电宝好坏)

网友A:
这文案做的,看着觉得没一句真话

网友B:
电流电压都写反了,包括单位,18w快充红色大字那张图

网友:
看到不少坛友在用,这个是否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电压都写反了,包括单位,18w快充红色大字那张图

前两天在淘宝看到那张单位错误的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文案做的,看着觉得没一句真话

支持,我也觉得没有一句是真话

网友:
包邮的话打算买一个

网友:
要是包邮就好了,补运费,差价太麻烦。

网友:
我想买个4位的,可惜没赶上活动

网友(2020-02-29):
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
48块时都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