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英国产飞利浦安怡奶瓶消毒器

楼主(2019-05-25):
一款英国产的飞利浦安怡奶瓶消毒器,做工可以借鉴一下。

10多年前的产品,除了外壳塑料老化外,一切正常。

可以装6个大奶评同时消毒

英国生产,目前销售的都是国产了

使用说明就一张贴纸

外壳找不到螺丝

强拆后发现,固定位置了热熔处理,把热熔口扳直就可以拆开,不然就算锤子砸也很难拆开。

里面竟然一尘不染

发热地盘用螺丝固定

铸铝发热盘

温控器

电源插座

500w,240v英标

另外一个温控器用硅胶线引出

氖泡指示灯

发热盘注水一面的水锈,需要清理一下。

网友A:
英国人真矫情,用锅烧水消毒还不是一样?煤气烧水还快得多

网友:
做工比国产的好不到那里去,倒是价格估计要大几百了,买过几次新安怡的东西,随便一个小东西都是上百的,要不是给宝宝用的才不会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国人真矫情,用锅烧水消毒还不是一样?煤气烧水还快得多

一般我就开水烫一烫,消的那么彻底有啥用?本来小孩接触的就是细菌的世界,奶嘴再是一点细菌没有,空气中直接进入嘴的不知道多少。奶瓶也是自己用的哪来的那么多细菌感染,除非带出去怀疑被污染了需要彻底消毒。

网友:
买个国产 安安 的,又便宜(100多)又大,像个电饭锅那么大,以前用PC塑料做盖子 更大,现在改用PP,矮了1/5。如果嫌以后用处不大,可以用蒸蛋器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