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victor狗仔唛cd机光头

楼主(2019-05-25):
80年代生产的一款victor狗仔唛cd机,光头读碟不行了拆开看看。

好大一块,金属件不少。

网友A:
好像还是日本原产的,确定是80年代的?

网友:
档次高的CD机如果能给解码部分加装同轴接收线路估计可以改一个不错的解码器给电脑用,读碟功能即使现在完好也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是日本原产的,确定是80年代的?

optima-3光头 是日本原产的  90年前的CD机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