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麻烦大家看看这个天然气报警器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2019-05-25):
这个芯片通电后发烫,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2020-09-09):
烧成这个鬼样子了,直接扔了算了:Stri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个鬼样子了,直接扔了算了

同意,买个同型号的就知道是啥了,看这板子也没啥修的价值了

网友:
把电路图画出来可能分析得出来,

网友B:
估计是运放或比较之类的芯片,

网友:
问问同款报警器的售后即可撒。

网友(2020-10-09):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运放或比较之类的芯片,

可能是339比较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