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胜PISEN 20000mAh 充电宝 TS-D199 完美拆修

楼主(2019-05-25):
二年前买的充电宝用着有问题,有一次充了一路发现没充上电,仔细看发现线一晃就不充电了
这个充电宝充电前需要长按一下按钮才能充电,所以断定是晃动的时候断开了
起初以为是USB口内部的弹片松了,弄了下这个弹片并没好,想起应该是里面焊盘虚焊了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拆修过程
先声名不是首拆,不然不能无损

拆两个侧面

拆完后

拆显示屏保护片,螺丝刀深进去一点,划一圈就下来了

拆完显示屏保护片

拆这三个螺丝,四个螺丝还省掉一个

然后拆上下两个大盖
按上面的图中第二张箭头位置先用刀片掰开一点,再用小一字一点点翘开
翘开后下图中左边大电路板装在右边小板上方,还有两个小螺丝固定,忘记拍照了。
而且这两个小螺丝因为大板连接电池的线太短不好拆

电池

发现故障点,画圈位置虚焊

焊好故障点,再加固重要焊点,重要位置又打了点AB胶

装回去就简单了,完美修复

网友:
好鸡。不知剩多少容量

网友A:
2500的电芯不错,这个打AB胶要是下次坏了你会后悔的,修起来会让你哭

网友:
我的品胜2万前天电池一直发热,成了暖手宝,继续循环一两次,可能有一两节内部短路失效的电池断电阀动作,结果不发热了继续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0的电芯不错,这个打AB胶要是下次坏了你会后悔的,修起来会让你哭

下次再坏就该扔掉了,这个型号不支持快充

网友:
品胜充电宝做工和用料相对还不错。

网友(2019-10-26):
这胶水打的是准备一劳永逸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充不进电了 暴力拆解后八节电池只有一个是好的 都亏电了  就留下一个电池  其它的都丢掉了

网友:
这款很难拆,特别多双面胶

网友(2020-01-04):
前几天在租房附近的废品店花5元买来一个一样的充电宝(充电口坏),拆开后也是8颗一样的电池,充满电容量有一万九千多毫安

网友:
实在的东西,最起码没虚标

网友B(2020-05-09):
这个充电宝充不进电了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宝充不进电了怎么修?

没看文?就是U口脱焊

网友(2021-03-07):
品胜的充电宝还是可以的,聚合物的容易鼓

网友:
刚捡了一个,输出口的二个母座全断脚了

网友:
品胜的质量的确无可挑剔了

网友:
品胜的东西,质量比山寨的稍好点儿而已,但现在越做越差了。

网友:
我的可以充满电,但是不能充手机了?什么回事?

网友(2021-06-29):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宝,按开关亮一下就灭,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