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首拆华为nm读卡器 华为CF22R二合一读卡器

楼主(2019-05-25):
买这个读卡器原因就是看到中美贸易拿华为开刀sd卡协会把华为除名 才发现华为有自己标准nm内存卡 恰好网上没想关读卡器拆解,就买了一个昨天拍下今天到货,到货就手痒拆,这读卡器论设计做工也就一般般,外壳塑料脏手捏了几下就变色搽不掉了,内部五金件没用没用大厂产品(没logo) 外壳塑料太差了 如果没其他厂家同产品竞争这东西很难卖出,不过电路确实不是一般品牌舍得下血本,两个usb口保护原件非常多。拆开屏蔽罩大失所望小螃蟹 淘宝搜这ic 13.5包邮usb3.0读卡器 瞬间喷血

RTS5306 主控

华为商城99包邮购买

手机打字太费劲之前编辑全消失了不想打字

网友:
nm卡?注定是个昙花一现的东西,除非白菜价+可转换tf的卡套

网友A:
包括nm卡吗……

网友:
99就一个读卡器吧?这价格还包含256G泥马卡,菊花不可能这么良心

网友:
这是可以复制sim卡的读卡器吗

网友B:
刚看了,64G泥马卡都199:lol:

网友:
这做工真是屌爆了  价格也是屌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纯MMC方案 开除菊花 根本不需要贸易战为借口

也别这么生气,
这个还是成本问题,
就像石油一样的,人家是开军舰抢回来的,自然便宜,
咱家储存芯片没办法做,自然贵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64G泥马卡都199

的确贵,无奈啊

网友:
这玩意儿应该挺好仿制的。编程器克隆8脚贴片flash,找个相同芯片的读卡器装上,搞清楚nm卡的引脚定义就行了。
可能那个芯片都不用管,找个牛屎读卡器飞上线就能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别这么生气,
这个还是成本问题,
就像石油一样的,人家是开军舰抢回来的,自然便宜,

这生什么气 不能看见说实话的就说是在生气吧

网友:
表示买不起

网友D:
估计这个存储卡比SSD都要贵,弄个特殊的标准。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OTG的TF卡扩展排线,类似三卡合一的小工具,把手机充电解决更好了。

网友:
还以为256G卡,99.。。。。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这个存储卡比SSD都要贵,弄个特殊的标准。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OTG的TF卡扩展排线,类似三卡合一的小工 ...

这卡比SD贵3倍 速度还慢一点 现在SD跟SSD已经一个价

网友:
通用的读卡器主控,那么卡本质上也就是个SD卡吧
只是换了个封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括nm卡吗……

我没见过nm卡,特意贴图让大家见识nm卡外观 ,否则拆到最后大家会认为拆的tf读卡器

网友:
我觉得是那个卡座贵,没有大量量产的卡座本来成本就非常高了。如果兼容TF卡座就很便宜了。卡的价格不好说,同样SSD价格差异也很大,tlc,mlc本身差价就有,这个定价看良心

网友:
真的不便宜啊

网友:
想起了大法的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