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问下大师们:这个笔记本的温度正常吗??

楼主(2019-05-25):
问下大师们:这个笔记本的温度正常吗??

俺感觉是不是要清理灰尘和加导热膏了呢。。。。

问下大师们:这个笔记本的温度正常吗??

网友A:
你屋里热不热啊 屋里温度高的话 也算正常 如果屋里不是很热的话 是有问题的
不过建议你不要用鲁大师这种时不时抽风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屋里热不热啊 屋里温度高的话 也算正常 如果屋里不是很热的话 是有问题的
不过建议你不要用鲁大师这种时 ...

俺现在不用鲁大师这个垃圾。。。

检测软件2是驱动人生的温度监控软件。。。

网友:
正常  我的80多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现在不用鲁大师这个垃圾。。。

检测软件2是驱动人生的温度监控软件。。。

没啥 我看错了  你的笔记本看起来很老了 室内温度不高的话 不会有这种发热量的 除非你在烤机或运行大软件

网友:
笔记本有点老,估计硅脂干了,拆了重新上硅脂吧,另外看看风扇出风口是不是堵住了,这么多年肯定会有灰尘的

网友:
我的9800,满载70℃左右,不掉频,不死机

网友:
灰多 进风孔堵死 风扇一直高速转 正常

网友:
略高,无大软件运行的状况下,比室温高30度以内比较合适。

清理一下散热风道就可以了。有气枪的话,从出风口吹一下,然后把灰絮找出来就行了。

网友:
如果工作要用到笔记本的话,楼主这个性能不高,建议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