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坏的电磁炉有什么好DIY的吗?

楼主(2019-05-25):
这线圈能怎么用吗?主板估计只有拆件用了

网友:
都是铝线了,只能拆件用了,板子上的元件没坏的话留着修电磁炉用

网友:
线圈的铜的的话,可以来绕点焊机次级。

网友:
ZVS应该可以

网友:
Diy一个好的电磁炉

网友A:
通过学习,尝试将它修好,这样你既学到了知识,又得到了一个好电磁炉,岂不美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学习,尝试将它修好,这样你既学到了知识,又得到了一个好电磁炉,岂不美哉? ...

主要是修好了也用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修好了也用不到了

怎么用不到呢,平时可能用不到,但是冬天吃个火锅呀啥的还是可以有的嘛。啥电磁炉,拍个内部照片看看呢,如果是老货铜线盘电磁炉,绝对值得一修,因为现在新买的电磁炉用料都很烂,老货比现在的那些货可要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不到呢,平时可能用不到,但是冬天吃个火锅呀啥的还是可以有的嘛。啥电磁炉,拍个内部照片看看呢, ...

老倒是挺老的,08年买的美的的,是不是铜线的不清楚,看来还是要修修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倒是挺老的,08年买的美的的,是不是铜线的不清楚,看来还是要修修看了 ...

改天你发个帖子拍些内部照片,大家可以一起帮你修,我家那台美的电磁炉坏了3回,每次我都是网上查资料然后自己给修好了,一点都不难,我还是个小白,你应该比我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你发个帖子拍些内部照片,大家可以一起帮你修,我家那台美的电磁炉坏了3回,每次我都是网上查资料然后 ...

好的,谢谢,改天找出来看看

网友:
我花80块钱买了一个新的原厂主板,换上去就能用了,而且和原来的一样好用。

网友:
把它修好,提高一下技能

网友:
有一个早年的尚朋堂,浸汤后线路板烂了,后来一个新的山寨炉加热40秒就停机,修来修去也烂了,最后把新炉的小信号不分移植到尚朋堂的去掉烂掉部分的那些大件上,结果完美复活。

网友:
可以改IH电饭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