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omRon HEM-446C血压计液晶屏显示不全,拆解

楼主(2019-05-25):
这个还有补救么 ???

楼主:
是屏幕坏了,还是排线问题呢?

网友A:
斑马纸排线问题,热压一下就好了,纸片垫着用电烙铁热压

网友B:
垫纸片热压不安全,买个热压头吧

网友:
这种是排线问题,通常可以修复~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斑马纸被弄坏了,电路板电极上了锡还有得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纸片热压不安全,买个热压头吧

我有个调温电烙铁 ,可以么 ,一般应该调到多少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马纸排线问题,热压一下就好了,纸片垫着用电烙铁热压

感谢指导!
我的电烙铁最低180度 ,我在排线两侧 划了两次 ,目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