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隔壁论坛买的富士通VFD屏,到手就拆

楼主(2019-05-25):
逛隔壁论坛交易区,看着不错就剁了回来,趁家人采摘桑葚的时间在车上拆开看看,第一次在手机上发帖
25一个不包邮,好大

年代久远,保护膜粘连了

接线的地方

拆开后看到了屏幕猪脚,成色完美

消气剂完好

螺丝无锈蚀

芯片细节

就用社保卡比较下大小吧

全家福

20个字符2行显示的VFD,没有资料,不知能否驱动成功。不然做个时钟或者频谱显示都是极好的。以后有空就玩这个了

网友A:
羡慕嫉妒恨……
赶紧来一打可以吗……

网友:
这个做个时钟应该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嫉妒恨……
赶紧来一打可以吗……

没货了 字数

网友:
这个做功放频谱显示不错,20段足够了

网友:
又有东东可以折腾了!

网友:
做频谱确实不错的

网友:
这个不知道协议,驱动比较麻烦

网友:
真的好大,没想到。但漂亮

网友:
我也买了,还没收到。这是收银系统的屏显

自己不会玩,传点查到的资料
一乐论坛(有固件https://www.yleee.com.cn/thread-28438-1-1.html?_dsign=85c52b6b):

官网手册(对应com7吧)

网上图片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通过原机接口传输数据,还是必须得和一乐论坛一样接单片机。
芯片资料打包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nFbq_lClUN9hSukEhEEuw 提取码: ykjq

屏幕本身似乎是定制的,官网没有一样型号,根据上面的代码,可能是下面这个型号

AIDA64点亮富士通VFD客显屏: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60

网友B:
查了好几个大的网络地址,都找不到相关接口定义~看来没什么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好几个大的网络地址,都找不到相关接口定义~看来没什么戏了! ...

楼上不就有?

网友:
哦~我查的都是老外的网站,所以一直查询不到~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车用的,结果是收银台上的

网友:
这种特定设备除非你恰巧用到,不然没有什么用,挂闲鱼交流交流。

网友:
这是什么鬼,用处不大。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正面的胶很难看……没弄过vfd,楼主点亮了没?

楼主:
简单的折腾了下,可以点亮了。但有些命令还没弄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折腾了下,可以点亮了。但有些命令还没弄通。

速度好快,出个教程? 我连电都没敢接,怕烧了

网友:
谢谢分享。。。。漂亮!期待大作早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