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美猴王G600

楼主(2019-05-25):
休息在家没事。把美猴王三代拆了,简单拍几张图,方案是联咏96670A!

网友A:
顺便把镜筒加长,内置一个2.8-12mm的手动变焦镜头上去,要是能内置峰值手动对焦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镜筒加长,内置一个2.8-12mm的手动变焦镜头上去,要是能内置峰值手动对焦更好了。 ...

缓存是1866的256M,改成512M死活不启动,哎,没啥好玩的,拆开看看完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缓存是1866的256M,改成512M死活不启动,哎,没啥好玩的,拆开看看完事

估计是里面有固件,换了后固件没了。如果官方有固件下载的话,可以试试刷机,平刷固件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里面有固件,换了后固件没了。如果官方有固件下载的话,可以试试刷机,平刷固件进去。 ...

缓存啊老哥,又不是字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缓存啊老哥,又不是字库

可能是芯片不支持,不想让人随意更换。

网友(2019-09-16):
手里刚好也有,请问怎么拆的啊,破坏性的拆吗?还能还原不?

网友B:
请问是怎么拆的?是拆屏幕还是拆哪里呢?我想拆开换个喇叭

楼主(2020-06-28):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怎么拆的?是拆屏幕还是拆哪里呢?我想拆开换个喇叭

屏幕那边慢慢翘起来的

网友:
楼主,G600夜拍是不是很一般啊?能看清对面或者侧面的车牌吗?

网友:
感谢老大分享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