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AER巴尔封闭式换气扇拆解

楼主(2019-05-25):
反馈说有时不转。转时比较慢。

静态时百叶关闭,拉动拉绳,百叶打开,风扇运转。

拉动拉绳,带动黑色圆环运动,圆环带动百叶开启。
同时圆环上的凸点顶动铜片,电机启动。

这就是风扇的开关。

罩极式电机。

拆解开。没有轴承,铜套的。

毛毡干涩。

上油,让油寖一会。

轴上也滴点油。

装机,运行顺畅。

扇叶简单清理一下

接线处上点锡

凸块处磨秃。

铜片上面堆点锡,使凸块与铜片接触力度加大。铜片行程加大。

装机正常运转。

网友A:
这类的风扇一般情况下都是把电机烧了。

如果是公家卫生间使用电机一定会烧坏的(1般24小时运转)。

网友B:
罩极电机还可以,这个一般都是厕所用的多

网友C:
那个叶片是怎么开闭的?人工?

网友D:
类似光圈的节流叶片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罩极电机还可以,这个一般都是厕所用的多

卫生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叶片是怎么开闭的?人工?

人工,两个拉绳,带动黑色园环正反移动带动百叶开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光圈的节流叶片很少见。

大多数是翻页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的风扇一般情况下都是把电机烧了。

如果是公家卫生间使用电机一定会烧坏的(1般24小时运转)。 ...

这个发现的及时,不好用就换了。时间一长就得上油。电机容易憋坏。

网友:
罩极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