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索尼E3.5-5.6/18-55 OSS镜头清灰并调整

楼主(2019-05-25):
上个星期因为拆开清灰 没装得那么完美 今天再拆开调整一下

镜头本体

卡口盖

工具

拆掉这个 不知道叫啥 也可以不拆的

镜头

拆下这四颗螺丝

注意有排线

拆下后

拆下这个装饰圈

排线拆下 然后拆下电路板

电路板(你以为没什么肉?错啦)

镜头 胶带是上一次拆开弄断了旁边的塑料件 然后就用……

只需旋转调焦环 就可以拆下来了

前面一个镜组 后面是对焦 光圈 防抖镜组

拆下来

前面的这个镜片是防抖的

和镜桶分离后

这是变焦桶里面的结构

这是镜组

拆开3个螺丝就可以打开了

这个是对焦的

清理好后 装回去的时候注意两个排线的位置 和镜组有一个防呆的地方

后面这里有两根排线的位置 和上面有一个口子

装回去

装好电路板 插好排线 安上装饰圈

安上卡口 镜片擦一擦

镜片比上一回装的通透多了

装到相机上

没坏!

网友:
不用在无尘间处理吗?

网友:
a5000  a5100的区别在哪里呢?外观上貌似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楼主的LED灯没柔光罩还是直接裸奔了?

网友:
买一卷除尘胶带方便些,我开始买了发现太多,后来喜欢路口CS和M12单板机旧镜头后,发现拆镜头用除尘胶带比较方便。

网友(2020-06-06):
请问那个装uv写着镜头型号的镜片能用井字工具单独拆卸下来吗

网友:
我的这个地方有点发霉 能不能单独把前面镜片拆卸清理

网友:
我的镜头前面镜片貌似有霉 ,能不能单独拆前面?还是需要在后面拆。

网友A(2020-12-19):
我的前镜头里面也有霉,从后面拆开后,清理干净装上后,发现调到最远端,会出现光圈F不稳定现象,然后镜头重启三次后,就无法自动对焦了,要重启相机才可以,但是如果不是旋到最远端,使用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老大心灵手巧啊,又完成清洁镜头的任务了

网友B(2023-06-08):
引用 网友A:
我的前镜头里面也有霉,从后面拆开后,清理干净装上后,发现调到最远端,会出现光圈F不稳定现象,然后镜头 ...

我和你一模一样,我怀疑是排线不禁拉扯

网友(2024-06-01):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一模一样,我怀疑是排线不禁拉扯

排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