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改锂电池

楼主(2019-05-25):
经理说电蚊拍坏了,拆了一看必须坏,因为这种廉价铅酸电池放半年必须坏。

小黑快电池。

确实是铅酸电池。

电路板一块,主要就是升压电路。

右边是简易充电电路。

拿掉铅酸电池,把电池仓向右边扩展,以便于18650电池安置。

裁切下需要的部分。
收的几百片充电宝电路板还是有用处的,改造不可少的部件。已经用掉几十个了。

把充电口PCB磨小点。

充电口贴在充电板的背面,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切的刚刚好,哈哈哈。

上盖也需要切一下要不然18650没地方摆。

充电宝改造板放置于原来的220V插头位置,热熔胶先简单固定好,然后用别的胶水再沾一下,免得充电发热以后会开胶。

固定好了就连线呗,很简单的不得了。

测试无误就可以固定电池了。垃圾充电宝的电池,套一下热缩管,图个心理安慰。

离近点看看。

在PC电源里面找一块半透明绝缘塑料片,放在原来220V插头的位置上,然后开窗,把USB充电口露出来。

充电的时候还能看到电量,不错不错。
改好啦,啪啪响!非常不错的改改改。

为了看清楚,没装电池盖,不喜欢重复绵长的帖子,捞干的来,否则螺丝也拍好几个照片,看着都累。

网友:
经理很高兴,马上给你加工资

网友A:
6V的电池换成4.2V的,电压低了,效果还好吗?
家里有个暂时还有电,如果行的话,下次坏了就换锂电了。

网友:
小电池4V的,我也换了个锂电,效果极好

网友:
那天我也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6V的电池换成4.2V的,电压低了,效果还好吗?
家里有个暂时还有电,如果行的话,下次坏了就换锂电了。 ...

那个铅酸电池是4V的,充满电铅酸比锂电池电压稍高,但是锂电池内阻小,电蚊拍工作的时候压降小,用起来比铅酸的给力,你改了就知道了

网友B:
比4056多一个电量显示,不错的,把那个升压按扭接出来,按一下就能看电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4056多一个电量显示,不错的,把那个升压按扭接出来,按一下就能看电量了 ...

窗口塑料片是软的,有开关那一侧没粘死。按一下塑料片,就能触发开关啦,哇哈哈哈

网友:
还是4056好,这个工作量太大,

网友C:
我的这个用不了18650,只能想想其它电池的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用不了18650,只能想想其它电池的可能了。

现在锂电池特别多,18500,14430,各种规格都不贵了。

网友D:
挺好,家里的电蚊拍刚坏了,正担心锂电电压不够~有楼主尝试就可以放心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家里的电蚊拍刚坏了,正担心锂电电压不够~有楼主尝试就可以放心改造了! ...

你主要是不了解,铅酸电池每个格是2.2V,电蚊拍一般都是2个格,也就是4.4V,由于垃圾铅酸电池内阻大,到达电路的电压都不足4V,所以用18650完全够用,而且高压充电速度完爆铅酸电池。

改过了就知道了,蚊子电的直接炸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主要是不了解,铅酸电池每个格是2.2V,电蚊拍一般都是2个格,也就是4.4V,由于垃圾铅酸电池内阻大,到 ...

已经改好了,效果刚刚的~而且用电源试过,空载放高压的时候3、4百毫安,电池用的1400mah的,估计1000得有,充一次挺很久啊!

网友E:
去年改的锂电,到现在还充不进电,4056都不变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改的锂电,到现在还充不进电,4056都不变红灯

测一下电池电压,看看是不是电池报废了?

网友:
厉害 还带电量充电板

网友(2019-06-25):
引用 楼主:
测一下电池电压,看看是不是电池报废了?

三洋大红袍,你说呢,电蚊子啪啪的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