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开箱一台飞利浦22寸液晶显示器(Philips 223V7)

楼主(2019-05-25):
工厂采购的22寸飞利浦
开箱

网友A:
长时间显示静止图像会有残留?LCD也会烧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显示静止图像会有残留?LCD也会烧屏?

液晶有残留死点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只是它不想老CRT烧屏的那种残留痕迹那么明显,一般只是局部很稀疏的死点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显示静止图像会有残留?LCD也会烧屏?

Lcd的没遇到过烧伤的,不过坏点倒是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