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2v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5-27):
很小一个,比奥迪少一个圈

输出12v1.25A。

正面

背面

LM358

LY2117电源芯片

TL43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普通12V转灯充电器,不带脉冲输出。

网友:
有没大神分析下他的转灯电路 挺感兴趣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哈

网友:
输出电压难道不应该更高一两伏吗

网友:
前天就看到这帖题目了,被审查到今天才放出来?

网友:
实际电压应该有13~14V吧

网友:
谢谢分享。。。。。充电器还不太山寨。。。。。

网友:
就一普通充电器 9几年就有了

网友:
外壳好像过去motorola充电器的外壳。

网友:
汽车蓄电池定压充电一般都要14.4V吧?

网友:
可以用来给小电瓶补电

网友:
铅酸充电器一般在13.6-13.8V吧!电压高了容易充大电池,低了充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