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进水电动车锂电池包-实测数据论防水套和保护板的重要性

楼主(2019-05-25):
之前组了一个48v36ah的锂电池包,13串18并。偷懒没有全部拆散重组,而是三组36v12ah并联,串上12v36ah凑合着用。

12v30Ah是把36v10ah拆成三份并联的,也就是3串18并。
理论上可以续航近80km对吧,三周充一次电正好。
一年后,最近发现只能骑两周了,怀疑电池有问题,拆开看看。
不看不知道,其中一组36v12ah电池包防水套破裂,进水了,保护板和最底下的一并电池一共10粒生锈了。
第二排也有一粒轻微生锈,保护板泡水平衡线全部腐蚀。。。。。。
太惨了,钳子剪掉所有生锈的电池,量剩下电芯电压,第一10组竟然只有2v左右了,赶紧用黑武士补电。

补完电维修保护板,接口腐蚀,铜绿糊满,这是清理之后的样子,不然太恶心了。
有三针锈断了,只能换整个母座了。

拆掉保护板螺丝,螺丝也修了,绝缘板上也是铜绿

拆掉上盖,还好电路部分打了胶防水,没啥问题,mos也没有问题

钳子暴力拆掉母座的塑料部分,不然11根针无铅焊点我可不能同时拆下来

没有现成的母座,拆了几个2pin的弯脚母座拼了一下

引脚被胶保护起来了,很硬,铲不掉,用烙铁来回烫,
软化之后铲掉,然后用低熔点焊锡中和无铅焊。
可以看到板子也被腐蚀了,白油层脱落,好惨

正面的胶也烫掉之后挨个拆针,板子正面还行,基本没有腐蚀,估计有救。

清理过孔,是个累人的活

把组装的11pin母座焊回去,焊工比较渣

这面看不出来换过了

保护板装回去,充电,工作正常,算是修复了吧。

为了测试电池组,用了电子负载,结果上次用完忘记把电流旋钮调到0位,开机直接炸了。
取样电阻和mos全部牺牲

电阻开路

mos短路,祸不单行

言归正传:
测了三个36v电池包和12v电池包的数据,列出来对比。
电池包a-进水 电池包b-充电前 电池包b-充电后 电池包c-充电后 电池包d-12v未充电
4.300 3.8374.101 4.0454.029
4.312 3.8394.104 3.995 4.030
4.309 3.8404.105 4.093 4.031
4.309 3.8394.105 4.048
4.310 3.839 4.106 4.057
4.267 3.840 4.104 4.038
4.301 3.839 4.108 4.080
4.297 3.839 4.106 4.054
4.104 3.841 4.109 4.053
3.125/4.186 3.842 4.109 4.195

测量工具ow18B.
从上表可以看出,电池包d是3串18并无保护板,裸奔看来一致性非常不错,说明即使没有保护板,只要电池没有磕碰和进水,一切OK。
电池包b和c是带保护板的,充电会保护电池,尤其是c,最后一节达到4.2v之后停止充电。也说明需要对前面的9串电池补电平衡了。
电池包a因为进水腐蚀漏电,导致最严重的电芯电压仅3.125v,而保护板又失灵,不能停止充电,导致前面几组电池大多超过了4.3v及其危险。
结论:电池包一定要注意防水,并且安装保护板,定期维护平衡,发挥最大的性能。

网友A:
防水就多涂点硅胶,还好没出事

网友B:
前几天修电瓶车也是电池断线,天杀的卖车的电池都不用铜耳,都直接焊接,估计还加了很多焊膏,都腐蚀掉了,打磨清理触点重新焊接,手头没有704之类的了,就用热熔胶密封了下,估计没问题,一起一辆车也是电瓶线锈断,用热熔胶密封开了2年多也没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就多涂点硅胶,还好没出事

本来是有防水膜和硅胶密封的,估计是电池仓不匹配,互相挤压弄破了,原电池盒是铅酸48v20a被盗了,只能把电池包们直接放进去没有保护,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电瓶车也是电池断线,天杀的卖车的电池都不用铜耳,都直接焊接,估计还加了很多焊膏,都腐蚀掉了, ...

热熔胶密封也是不错的,酸性助焊剂确实腐蚀大

网友C:
电子设备就怕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设备就怕进水~

谢谢捧场,哈哈,那铜绿都把整个接口糊死了,钳子暴力拔出来的,真惨

网友D:
这种串并联的电池组,电池的一致性也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串并联的电池组,电池的一致性也比较重要。

对的,目前看来有保护板和没保护板的都还好,只有那个进水的出了问题。比较悲剧

网友E:
有一个原铅酸电动车,找了一个13串的10AH的锂电(软包电池),串联一组铅酸12V,改成60V,速度续航都可以!当然锂电、铅酸单独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原铅酸电动车,找了一个13串的10AH的锂电(软包电池),串联一组铅酸12V,改成60V,速度续航都可以! ...

锂电池串联铅酸没干过,锂电池并联铅酸倒是干过哈哈,48V松下铅酸并联13串锂电带保护板,好像效果还行,后来把铅酸便宜卖掉了,换成了全锂电30AH

网友F:
谢谢分享。。。。折腾万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折腾万岁。。。。。

谢谢捧场嘿嘿,瞎折腾啊

网友G:
好的的池真的不用保护板直接用就行,我用了快三年了,一致性没问题,保护板只是在充电器出问题时,短路,过放时起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的池真的不用保护板直接用就行,我用了快三年了,一致性没问题,保护板只是在充电器出问题时,短路,过 ...

我很赞同,嘿嘿,关键还得电芯好,保护板只是多一层保护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很赞同,嘿嘿,关键还得电芯好,保护板只是多一层保护

第二代钛锂,容量密码不算高,内阻很小,1000个循环容量内阻无变化,而且是4.35的电池,有效容量没达到最大,普通保护板没4.35的,14串59伏才4.215,充电器电压有个1伏升高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二代钛锂,容量密码不算高,内阻很小,1000个循环容量内阻无变化,而且是4.35的电池,有效容量没达到最 ...

我也没买锂电池专用的充电器,拿原铅酸电池充电器去掉高恒压,三段充变两段充,改电压到54.5V,比满电低0.1V恒压恒流充电到转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没买锂电池专用的充电器,拿原铅酸电池充电器去掉高恒压,三段充变两段充,改电压到54.5V,比满电低0 ...

我也是铅酸充电器,就改了下恒压电压,有一个调高了浮充电压,车多有时人家一拔就不能充满!

楼主(2019-08-22):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铅酸充电器,就改了下恒压电压,有一个调高了浮充电压,车多有时人家一拔就不能充满! ...

最近测了一下内阻,发现比较惨,从原来二十多变成九十多了,淘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测了一下内阻,发现比较惨,从原来二十多变成九十多了,淘汰

还能点个灯什么的,哈哈。有21节都在0.1欧内阻的,单个2安只有400ma容量,整个并起,10安放电33ah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