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淘宝有不少电压基准却没有电流基准卖,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9-05-25):
电流基准很难做?

网友A:
  不是,只因为没有人去相信、、、、鸟。

网友B:
电流是根据负载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因为没有人去相信、、、、鸟。

相信啥?

网友:
有了恒压源很容易实现恒流源,不值当在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根据负载来的。

基准只是用来校正表用的,那出售的时候配套个假负载也完全没问题吧

网友C:
不好做吧,电压基准出来了你只需要把表笔一并就可以了,表笔线阻影响不大。要是电流基准做出来了 串上表笔, 他电流会受表笔线组影响啊,得用恒流方式去实现,恒流方式不又回到电压的调整上面了吗?而且 恒流不就是依靠读取电流来补偿电压吗

网友D:
其实主要原因是简单的电路元器件做出精准稳定的电流基准太难了,尤其是稳定性远没有电压基准高!所以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主要原因是简单的电路元器件做出精准稳定的电流基准太难了,尤其是稳定性远没有电压基准高!所以就没有 ...

而且,万用表测电流精度本身就比测电压差了一大截!而且从需求来说,一般测电流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况且你换个表笔可能数值都不一样了!这样的情况下,给你标定个八位半的电流有意义吗?

网友:
难道不是表里面知道电压 ,电流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根据I=U/R    电压基准出来了,里面精密电阻阻值一定,那电流经过计算也能得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做吧,电压基准出来了你只需要把表笔一并就可以了,表笔线阻影响不大。要是电流基准做出来了 串上表笔 ...

实际也没那么难,恒流源在负载电阻一定范围内不用不用考虑线路的,都算负载里了

网友E:
电流基准不是没有而是少,原因很多
原理上,在电压基准上加采样电阻,调整元件,精密运放就可以,但实际上不那么容易,常见的电压基准一般就10v,7v,1.018v几个值,或者集成的,10v,7.5v,5v,1.2xv,就可以粗略看表的线性和精度,范围没超一个数量级,但电流基准不一样叫基准了怎么也得达到0.1%吧,一般万用表从10a到1a,100ma,10ma,至少三个数量级,甚至需要更宽范围,受运放失调影响一个采样电阻配合所有这些档位很难,需要多个切换。大电流采样电阻不仅要考虑精度还要考虑温飘,电压跟电流成正比,但功率跟电流平方成正比,为了降低运放失调影响都希望电压高点,这样就需要大功率低温飘的电阻,此时不仅要考虑环境温度,还要考虑电阻温升,但大功率高精度低温飘的电阻可是非常贵的。做出来了还要标定。电压基准用34401直接标定就可以,但即使34401要标定电流基准也力不从心,最简单的方法也需要个标准电阻,bz3标准电阻要测10a需要油槽吧,bz6属于可遇不可求的,有米直接买全新bz6的人另当别论,更别提福禄克的多功能校准源了,搞技术的多数不是有钱人。
然后从使用角度看,恒流基准输出最高电压,这个如果是太高了虽然使用范围扩大,但很大功率都在调整管上,会造成设备整体温度升高,不利于控制精度,一般10a的输出能有2,3v就不错了,小电流还能高点。但要电源配合。
还有一种设备叫跨导放大器,就是输入电压输出电流的,把电压基准转化为电流基准,用起来方便,缺点是又大又重又贵,福禄克有这东西,好多年没出新品了,反正想一想前面说的那么多设计上的困难要在一台设备上都解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记得这东西还能在交流工作到几百khz。

网友E:
很多仪器厂家有种校验仪,是给工业现场校验用的,一般输出电压能达到20v,电流20ma,价格一般不到1k。电压还行但最大电流太小。
去年设计了一个跨导放大器打算配合校验仪来校万用表。最大电流3a,这样校10a档勉强够用,但采样电阻压力就小得多了。电路和仿真完成了,没时间布线,后来搞到了福禄克的跨导放大器,就彻底停下了diy。要是下半年有时间还是想打样做出来的,出来的话一定贴到论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基准不是没有而是少,原因很多
原理上,在电压基准上加采样电阻,调整元件,精密运放就可以,但实际上 ...

果然是大神,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仪器厂家有种校验仪,是给工业现场校验用的,一般输出电压能达到20v,电流20ma,价格一般不到1k。电压 ...

土豪啊,居然能搞到福禄克的仪器

网友F:
很简单,恒电流源得根据负载电阻调节,负载电阻小没事,电阻大,那电压就往上翻,10欧和10k,电压得上1000倍,输出端电路怎么设计?谁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恒电流源得根据负载电阻调节,负载电阻小没事,电阻大,那电压就往上翻,10欧和10k,电压得上1000 ...

恒流基准源的输出电压普遍不是很高,smu那种东西例外,一般安培级的恒流源输出最高也就2,3v,这个是基于电流基准的用途,基准一般用于校验仪器,而电流测量仪器的基本要求是低插入阻抗,比如10安采样电阻往往只有10mohm,10a的时候压降只有0.1v,这2-3v还是为接线电阻留了余量的,从测试设备端考虑的话采样电阻转换的最大电压实际上对应的是adc的满刻度输入,一般是几百毫伏级,往往是200mv,400mv,600mv,虽然 7106,7107,7129这些芯片也有可能被设计成2v的,但10a下就是20w,哪找这么大功率的成品采样电阻啊,即使1a也是2w,温飘也不好补偿,因此实际上电流表/电流档压降基本都不到1v。那么电流基准实际上最高输出电压有1v就够用。接线需要时就弄粗点。即使是指针表用的分流器也不过是75mv,比数字表还低
就像电压基准输出电流很小一样,电流基准输出电压也都很低,毕竟他们都不是普通电源。要知道标准电池甚至不能用指针万用表直接测电压

网友(2020-04-05):
刚开始设计恒流基准,输入12V,输出10.000A,2V(开关型的),总温漂10ppm以内,也免不了需要长时间热机才能标定,几乎大部分成本都在采样电阻上,个人用不起这东西,造给企业产线校准用的

网友:
其实有的,不过价格贵
dt830那边有个电流电压多基准,还行吧,反正对比四位半是没问题的

网友:
首先是电流源没有高集成块, 做起来有很多麻烦问题.

最重要的是一般手持表的采样部分都是共用的, 所以只要把电阻和电压档校准后, 电流档基本都准了, 也不用再校了.  真的要求高都上高位的台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