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没有VGA接头的亮机显卡添加VGA接口

楼主(2019-05-25):
在网上20包邮买了个亮机卡,老板说包好随机发货,到手才发现木有VGA接口,问老板他说能直接看出来。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垃圾显卡还没有VGA接口,本就是短挡板的刀卡,现在连VGA口也没有, 老板让买转接头,我连退货都懒得折腾的...

买转接头是不可能的了,这辈子都没可能,我连固态硬盘都没有要转接头,闲的无聊就是修这种东西,才能维持得了在论坛发帖。

另一个帖子改M.2接口固态硬盘为sata接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014

突然发现显卡上方有焊盘,而坏掉的显卡上方的VGA接口也是插针引出来,如图

兴冲冲地用万用表试了下,结果和原来那张转接线的地线不一样,也看不到线过来,无法划断路也就没法用。

难道只能用转接头??
我记得有种DVI转VGA是直接转的没有要芯片。说明DVI里有VGA的信号
找啊找,找到这张图片

于是打算直接从DVI接口飞线出来,由于这个转接线也有点短,绕不过去,也不打算拆线。

把洞洞板分成两条成十字摆放。
用横着的洞洞板把竖着的夹在中间,在横着的洞洞板上焊接,这样接出来的针脚就不会反向,也不会干扰飞线。

然后就是飞线

然后插电脑上,顺利开机能正常显示,就是不能自动感知分辨率,这也是DVI转VGA接口的通病了。

找图三小时,飞线五分钟
撒花完结

楼主:
需要操作的朋友,要保证显卡的DVI接口是DVI-I型才可以。

下图中数字是VGA口的顺序,有些显卡的VGA口坏了也可以如图飞线就回来~
vga接口顺序,记得通过上下端宽度来判断顺序。

网友:
有参考性,不过现在的显示器,一般是双接口。

网友:
老板。贵在折腾,转接口五块钱是不可能出的了。

网友:
找图三小时,飞线五分钟.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3个小时值5块钱的

网友:
折腾无价,三小时欢愉度+100

网友:
记录 标记一下嘿嘿

网友:
不过不得不说...卖家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因为所见即所得...图上就没有VGA...你也没问...所以卖家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不能自动感知分辨率,这也是DVI转VGA接口的通病了

是你少飞了两根线吧。DDC clock        和DDC data

网友B:
我还在找短挡板的显卡。。。。我电脑是小的那种,放不下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找短挡板的显卡。。。。我电脑是小的那种,放不下标准的。

X宝搜 刀卡,我记得最好一点的是1030,有无风扇的刀卡

网友:
DVI有两个版本,好像这个版本应该是带模拟兼容的那个。

网友:
省钱不是目的,主要是享受折腾的快乐

网友:
厉害了,收藏下以后说不定能用到

网友C:
楼主应该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下DVI上的VGA信号对应那个空焊盘是哪几条线,对应好了直接在空焊盘上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少飞了两根线吧。DDC clock        和DDC data

已经焊上去了,这个是网上DVI转VGA头子的通病,它里面缺了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下DVI上的VGA信号对应那个空焊盘是哪几条线,对应好了直接在空焊盘上焊就行了 ...

VGA的转接头是另一张显卡拆的,里面的地线和这个显卡不一样,而地线又看不到走线的,相当于直接在焊盘上补焊的话有几个脚是接地的,为了将就这个转接线所以没法直接补焊上去,才找的洞洞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