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均衡的疑惑

楼主(2019-05-25):
超威锂电池组13串用了一年多未过保但容量下降明显,如果电池充满并断开后静置一两个小时测得的电压和充电器恒压值相同,那么是否可以判断基本没有电芯不均衡问题呢?

网友A:
说明没有均衡电路
我这里锂电池充满恒压之后 拔掉充电器 电池电压会下降一点点  而且会持续下降
因为均衡电路在给高电压电池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没有均衡电路
我这里锂电池充满恒压之后 拔掉充电器 电池电压会下降一点点  而且会持续下降
因为均衡电 ...

均衡电路只会将单节电芯放电到略低于额定电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均衡电路只会将单节电芯放电到略低于额定电压值

单节电压下降了 整组电压就下降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网友:
估计有个别电池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电压下降了 整组电压就下降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说会持续下降,难不成几天不充电就会放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会持续下降,难不成几天不充电就会放光?

没说不停啊   放电到所有电池到解除均衡电压就停止了 一般持续不超过6小时

网友B:
看充电后电池均衡与否,不是测量整串电池组电压,是每节电池电压,越接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充电后电池均衡与否,不是测量整串电池组电压,是每节电池电压,越接近越好 ...

没过保不想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过保不想拆

保护板带均衡的话,可以测量均衡线每个接口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带均衡的话,可以测量均衡线每个接口的电压,

据说是不带均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是不带均衡

这样的锂电组就是个炸弹,自己注意点

网友:
容量下降不等于电压下降。电池内阻增大,带载后电压会急剧下降,反映出来的就是空载有电压,带载低电压,总体容量下降

网友:
买个功率计或者计量插座,
先测充电器空载功率(不接电池),通常在3-5w,假设就是5w
然后充电,在充电的末期,观察充电器的功率,如果从几十w突然下降到5w,说明电池不均衡,保护板动作
如果一点一点很缓慢的下降到5w,说明电池组没问题,但保护板不带均衡功能
如果一点一点缓慢下降,但经过很长时间,功率还是比5w稍微多一点,比如6-7w,说明电池组没问题,同时保护板带均衡功能
如果没有功率计,也可以万用表测充电器220v输入电流,但是操作麻烦,电流还受电压波动影响,不容易判断

按楼主的描述,电池保压没问题,说明整体老化或者个别电芯容量下降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