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流芯片解析

楼主(2019-05-25):
印丝 76CYL8H5QC
百度找不到
有网友知道吗

楼主:
找到一个类似的是sd660x的,相对少了1,2号红圈的内容,vcc是直接高压供电的。请问2号红圈是什么作用

网友A:
2号圈内是集成块内高压开关管的尖峰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号圈内是集成块内高压开关管的尖峰吸收电路

谢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
1号圈里是电源IC的供电部分,

楼主:
延伸问题,发现紫色两点有电路延伸,连接空位标注cy1,请问这也是尖峰吸收吗,是的话用普通高压瓷片电容行吗,还是用安规y?求大大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