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是怎么识别镍氢和碱性电池的?

楼主(2019-05-25):
看到有一个充电器能识别碱性电池,放进去不会充电,请问这个从原理上来说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估计是检测初始电压值,不可充电电池内阻大电压上升很快

网友:
我用凌特的方案,只要不是内阻很大的,什么放进去都充,也会充满停充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2019-10-20):
靠的是智能

网友(2020-07-17):
这个就是每个充电器商家不能说的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