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爆力拆塑料水龙头阀门

楼主(2019-05-25):
都是坏的,一直不直怎么拆,干脆来硬的,大锺

楼主:
另外一个,非爆力无法拆解

楼主:
这种阀门,坏了只能换新,修不了的

网友:
算是比较好的

网友:
换成截止阀

网友:
这种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謝謝分享 球阀,挺脏呀。

网友:
感觉质量比铁芯的好

网友:
那两个密封圈是硅胶的吧?看来这东西拆不了的,那原始咋装配的呢?还用使用时10天半月的就应该拧动开关一下,防止卡死了拧掉把柄了糟糕了。

网友:
头一次见到塑料的球阀,以前我见到都是金属的。

网友:
从阀门中间,那条线剧开,那是热压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