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开关电源的t12只能通过烙铁头接地来消除感应电吗?

楼主(2019-05-26):
开关电源那头是已经接地了的
但是用万用表一边摸着表笔一边测量烙铁头还是有90V左右的交流电
其实之前也有爬文和百度过的,都说接地就好,也没说烙铁头要不要接地
还是说我那开关电源不行?

网友:
接地都是烙铁头接地

网友A:
开关电源拆开,DC端负极接地,我一直是这么改的。

网友B:
当然头子要接地,拆安规电容好像也可以,自从烙铁干掉一个k2p a1后,改用电池了,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头子要接地,拆安规电容好像也可以,自从烙铁干掉一个k2p a1后,改用电池了,安逸 ...

我是电烙铁干掉2台TP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头子要接地,拆安规电容好像也可以,自从烙铁干掉一个k2p a1后,改用电池了,安逸 ...

拆电容真的可以?
之前在百感应电的时候也有说拆电容的,不过都是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

搞锂电贵死了,成本都能再搞一个t12主机了

网友:
还是头子接地比较好

网友C:
自己diy的白菜t12现在只用来开孔,不上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diy的白菜t12现在只用来开孔,不上主板,

开孔的话10元的烙铁就行了啊,用t12就是大材小用

网友:
头子的金属外壳接地就行了。注意,不要带电作业。

网友:
如果经常焊接紧精密电路建议用电池+开关电源,焊接时切换到电池,或者换铁芯变压器的电源,做好隔离,无论哪种,有条件的话烙铁头最好接地,手上也要带接地环

网友:
开关电源端接地后直接从电源端的接地线引入到T12烙铁外壳,不然接等于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拆开,DC端负极接地,我一直是这么改的。

是不是把DC的负接到220V的地线,然后再把白光的地接到DC的负?

网友D(2019-10-22):
用台式电脑电源给T12供电。想把T12的外壳接地。问题是电脑电源的直流负极是和电脑的220V的输入地接在一起的。如果把220V的地和T12的外壳相接,不就成了T12的外壳也接到了电源的负极上了吗?如果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
我现在是一般的焊接用T12,重要的场合或者有对感应电比较敏感的电路焊接时都用高频焊台,现在一般的203高频焊台也不贵,200元就能拿下了。

网友:
上次看到有一个不用接地的方案,没有地线也能用,淘宝上有卖的,你搜索一下

网友(2021-07-05):
引用 网友D:
用台式电脑电源给T12供电。想把T12的外壳接地。问题是电脑电源的直流负极是和电脑的220V的输入地接在一起的 ...

楼主是怎么接的?

网友:
拆开关电源y电容

网友E:
我的T12是放在工作台上用的,所以电源用工频变压器,没这些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T12是放在工作台上用的,所以电源用工频变压器,没这些烦恼

参照原厂白光接地,人家的也是工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