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悬赏 用电脑替代2402屏幕

楼主(2019-05-26):
我有个小设备,装有一个2402的屏幕,经常有点干扰,显示出问题。
我的思路 把2402拔了,做一个单片机,原来2402的12个信号脚,接进单片机的输入,让后单片机把读到的数据,转成串口数据送进电脑,我可以写串口软件收到约定格式的数据,显示在电脑中,一秒更新一次就可以。
现在的2402屏幕只有大写英文字母,空格,数字,下划线 。不需要特殊符号。
500mb是悬赏,可追加。
哪位大神能搞得定?

网友:
找越南人1块就搞定了。

网友A:
原理可以理解,但为不什么不从信号源考虑呢、而不是屏的输出信号

网友:
难倒不难,就是东西不在调试不好处理,何况解决干扰貌似更简单一点

网友:
感觉不是屏幕问题,会不会是2402屏幕本身收到的数据就有问题。所以问题不在屏幕,数据早已被干扰了 你不管怎么解这个数据都不行。
不过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出来的,收2402屏幕数据,转成串口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但解决不了干扰s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可以理解,但为不什么不从信号源考虑呢、而不是屏的输出信号

里面是个很复杂的板子,就一个排插拉了个5米多长的线接了这个屏幕,干扰也是偶发的,然后屏幕上都字就错乱了,看模样就知道不太好破解。

网友:
IO口你也敢拉5米长的线,服了。
估计你的线也没有屏蔽,双绞线啥的。
抗干扰能力差。

建议楼主从线上面解决问题,要有接地线。而不是做板子转接。你找人写个程序,至少5000起。当然量大,那不是问题。

网友B:
赞成5楼的说法,舍本逐末不是好办法,如果信号传输过程的干扰问题解决不了,用什么显示都会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成5楼的说法,舍本逐末不是好办法,如果信号传输过程的干扰问题解决不了,用什么显示都会是错误的。 ...

各种抗干扰都用过了,换短线就没问题,可拉不到设备面板,折腾好多次了,所以我铁了心打算这样搞,大神们开工吧。

网友C:
你把数据用地屏蔽上 八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数据用地屏蔽上 八成就好了

哪有数据地啊,只有电源地和背光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是个很复杂的板子,就一个排插拉了个5米多长的线接了这个屏幕,干扰也是偶发的,然后屏幕上都字就错 ...

啥意思 ,你是说你的屏幕离驱动芯片有5米多远吗? 那你可以考虑这个办法啊,在屏幕驱动附近转掉协议,比如转差分的那些抗干扰很强,然后到显示这边再转。不过最好的还是上面说的直接上屏蔽,比如买个铝胶布把5米多长的线全都包起来 简单异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数据地啊,只有电源地和背光地。

电源地 全部把数据线包起来 用铜箔胶带之类的 ,屏蔽层两头都接电源地

网友:
用这种线接屏幕

网友:
做是可以做,但是不好调试。楼主还是先尝试屏蔽

网友(2019-07-13):
TTL电平最好不要超过3M

网友(2019-08-16):
这么麻烦不如线短点,用电脑摄像头对着小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抗干扰都用过了,换短线就没问题,可拉不到设备面板,折腾好多次了,所以我铁了心打算这样搞,大神们 ...

加QQ或者WX,ID就是,看看采集的什么数据用来显示,不复杂的话直接重设计采集部分,具体详谈。

网友:
试试用带屏蔽的网络线

网友:
500m币   我相信都是呵呵一笑